[稳压电源]
散热片

楼主:
7812加这样的散热片,大材微用了吧?呵呵。
散热片是电磁炉上的,给一个桥堆和一个igbt散热用的。。。。

网友A(2016-02-18):
这个很正常啊。电磁炉有的时候要求瞬间功率非常大。

楼主:
我是说,这散热片7812在用。。。。

网友B:
谁用没关系,关键看功耗
7812的功耗不一定就比桥堆+igbt小

楼主:
h20r1202,这个igbt的参数是什么?

网友C:
这个不用风扇,温升50度也就10来瓦的样子吧,并没有多大

网友C:
搞不好还不够。

网友D:
这个要看负载电流。

这样安装,热传导面积太小了,

如果电流大,重新开个孔吧。

网友E:
工作电流大的时候,7812可以烫的你不要不要的,我就试过摸一下皮就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作电流大的时候,7812可以烫的你不要不要的,我就试过摸一下皮就焦了! ...

可以当烙铁了

网友E:
那到没有烙铁那么夸张

楼主:
不过电脑cpu是可以当烙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作电流大的时候,7812可以烫的你不要不要的,我就试过摸一下皮就焦了! ...

你的是7812还是78h12?我的是7812,塑封220版本。

楼主:
有人用7812t(塑封220版本)输出过4A,那h金封的就不算什么了,h才3A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是7812还是78h12?我的是7812,塑封220版本。

78H12A

楼主:
呵呵,那就不奇怪了.7812t都可以4A,h版应该可以12A,如果散热够牛,可能还可以再大点,不过做好防爆措施

网友F:
7812是线性电源,它的散热需求跟应用的前后端电压差及通过电流有关。电压差或电流大都会需要在这个芯片上以热量的形式消耗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