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虾推荐个电源IC

楼主(2016-02-18):
要求宽范围输入   AC    ~265V输出DC3.3V 200ma 待机功耗小。求推荐个开关电源电路和IC,小弟必有重谢

网友A:
13003三极管反激即可,便宜

网友B:
你是需要做隔离的还是非隔离的方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需要做隔离的还是非隔离的方案呢?

隔离

网友C:
LDO电源呢?

网友C:
还是ACDC电源。

网友D:
LS05-15BxxSS

网友D:
看一下这个怎么样

网友E:
楼主的负载有多大?

网友E:
如果功率不是很大,可以用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