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Kit编译器调试遇到问题

楼主(2016-02-18):
PICKIT3仿真器器可以烧写进去代码,但是无法调试;一调试就连接不上。片子是PIC16F883,晶振11.0592.使用PGC和PGD,连接良好。无外接上拉电阻期间。我想知道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新手求助!始终不能调试,一连接总是显示连接不上识别不了。但是烧写程序是能识别出来的。

网友A:
是否程序运行时,操作了某些IO可能导致对电源地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程序运行时,操作了某些IO可能导致对电源地短路?

我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