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bus主机问题

楼主(2016-02-18):
这是网上找的一个电路,没有做过m-bus电路,大家看看这电路能使用吗?谢谢!

楼主:
为什么啊,谢谢了!

网友A:
不行,回去翻书看仔细就知道了
   yzdkfpiao.wikidot.com 渝中
   大渡口 ddkdkfpiao.wikidot.com

   九龙坝  jlbdkfp.wikidot.com
   南岸区  naqdkfp.wikidot.com

楼主:
楼上这种回答什么意思?你知道就说不知道就算了!

网友B(2016-07-05):
原理是没问题的,但是 LM7808的反应速度是比较慢的,波形应该不好,或许1200的波特率能用
R5 R3 C4 还输入电源的质量  这几个要素是相互影响的,没有经验很难调,就算调好了,兼容性也会有问题,这是TI方案的简化版
但应该没有人用 这种方案没有遇到 兼容及老化(时间长了又不行)的问题。

我们有MBUS主机模块 超小体积纯数字电路,只需要连接一个串口就可以了,有意可加QQ群431991973共同探讨相关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