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管如何控制12V电源开关?

楼主(2016-02-18):
NMOS管如何控制12V电源开关?NMOS是D输入  S输出,G又和S比较,怎么弄?

网友A:
控制地端
或者加个BOOT升压给控制

网友B:
单片机控制三极管 三极管在控制12V mos管

网友C:
NMOS门极G需要有高于12V的电压。需要升压。可选电荷泵芯片、或专门的高边NMOS开关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