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485数据收发异常(最高位置)

楼主(2016-02-18):
目前在调试485,在之前测试的时候,使用的DEMO板(485信号没有使用隔离)没有一点问题,现在测试换成新板(加了485光耦隔离)就会偶尔出现数据异常,最高位置1.但是我去掉光耦后数据就完全收不到了。新板和DEMO板程序是一样的,接口定义也是没有变化,DEMO正常,说明代码没有问题,硬件上影响的,对比两个板子,差异就是一个隔离一个没有隔离。
小弟头痛许久了没有找到解决方法,求指教。

网友A:
上电路图

楼主:
附上电路图

新板

新板

DEMO板

DEMO板

楼主:
电路图已上,

网友B:
加光耦对速度有影响,IO控制485接收/发送等也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光耦对速度有影响,IO控制485接收/发送等也要考虑

现在是新板与DEMO板对比,就多了光耦,代码可以确定没有问题。经常无规律的出现数据异常(最高位置1)

网友C:
波特率是多少    速度太快   有可能信号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波特率是多少    速度太快   有可能信号失真

波特率全是9600,其他的485设备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个现象目前只出在现有设备的其中一个上面

网友D:
貌似你的新图有问题啊。看得不是太明白啊。你的隔离RS485芯片端的隔离电源是如何来的。

网友D:
还有选择光耦的时候要注意参数要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你的新图有问题啊。看得不是太明白啊。你的隔离RS485芯片端的隔离电源是如何来的。 ...

用的是金升阳的隔离电源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的是金升阳的隔离电源

原理图有问题,TXD和RXD在空闲的是否必须是高电平啊。你的是低电平,所有起始位就判断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选择光耦的时候要注意参数要求啊

这个光耦不知道怎么选择的,版主可以稍作解释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光耦不知道怎么选择的,版主可以稍作解释吗

主要还是要看光耦的速度和电平。

网友A:
先说一点, 不可以使用光欧发射极作为输出,应该用集电极上拉作为输出,用发射极输出可能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一点, 不可以使用光欧发射极作为输出,应该用集电极上拉作为输出,用发射极输出可能不可靠 ...

额,现在好像就是用的发射极输出。。。。。。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理图有问题,TXD和RXD在空闲的是否必须是高电平啊。你的是低电平,所有起始位就判断不到啊 ...

光耦输出端空闲时为高,也就是用光耦的集电极输出,为高电平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E:
你用示波器自己看一下发送接收的波形,就应该找到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理图有问题,TXD和RXD在空闲的是否必须是高电平啊。你的是低电平,所有起始位就判断不到啊 ...

如果不这样收到的数据就会异常吗?

网友F:
光耦外围器件参数差。

1K电阻太小,不可靠。
IO驱动端,能输出多大电流?光耦的LED要求电流比较大。

网友G:
把好的板子上的SP485换到出现数据异常的板子上,看看还会不会出现数据异常;SP485没有MAX485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光耦外围器件参数差。

1K电阻太小,不可靠。

LED端需要加额外的驱动?还是怎么?通常使用多大的电阻呢?

网友H:
电路问题:正常逻辑光耦TTL要上拉。电阻减小,可以提高响应速度。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光耦输出端空闲时为高,也就是用光耦的集电极输出,为高电平的原因是什么呢? ...

多看看串口TXD和RXD的相关资料。

网友I:
电路有问题不对,光耦输出端的电阻接的不对,这样会导致电平不稳定,且平时似乎处于低电平状态,是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路问题:正常逻辑光耦TTL要上拉。电阻减小,可以提高响应速度。试试。

嗯,好的。正在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看看串口TXD和RXD的相关资料。

我找找看,如果没有找到想要的再来请教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路有问题不对,光耦输出端的电阻接的不对,这样会导致电平不稳定,且平时似乎处于低电平状态,是不对的。 ...

也就是我光耦使用不对是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找找看,如果没有找到想要的再来请教版主

还有关于RS485隔离电路,网上有好多现成的方案和电路,楼主为什么不参考人家现成的呢。

网友J:
额,你这光耦速度太低。9600波特率太高,这个光耦肯定不好使,你可以选用高速光耦,但是价格太贵,我推荐你用磁隔离。一样都是隔离,更快,更稳定,还带各种保护。

网友K:
选择光耦的时候要注意参数要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关于RS485隔离电路,网上有好多现成的方案和电路,楼主为什么不参考人家现成的呢。 ...

现在应该可以确定是光耦链接引起的问题,因为拆了光耦直连就没有问题。更换了一下连接方式,没有数据收到不是不是线接错了,因为在原来的板子上改飞线太多了。我另外在搭电路测试,光耦文档里面我没有找到转换速率参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好的板子上的SP485换到出现数据异常的板子上,看看还会不会出现数据异常;SP485没有MAX485可靠 ...

不是芯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关于RS485隔离电路,网上有好多现成的方案和电路,楼主为什么不参考人家现成的呢。 ...

还有个问题:隔离电源的地和主电源的地需要通过磁珠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关于RS485隔离电路,网上有好多现成的方案和电路,楼主为什么不参考人家现成的呢。 ...

比如说这种    光耦前后的地,GND和GND485是需要通过磁珠单点公地的吗?

网友L:
不需要共地,不然隔离就没意义了

网友L:
上面的图是对的,第一张是错的,这种光耦最高也就9600,还要是正品,限流电阻小点会可靠些,200到300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隔离电源的地和主电源的地需要通过磁珠连接吗?

不需要的,隔离的目的是什么啊。就是让输入和输出没有任何瓜葛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比如说这种    光耦前后的地,GND和GND485是需要通过磁珠单点公地的吗?

不需要的

网友M:
关注一下常见问题

网友N:
看一下最后怎么解决

网友O:
需要注意光耦速率,看图中那个参数,光耦必然深度饱和,速率绝对达不到
其实用2501要求9600波特率本身就**肋了。。

楼主:
上次将光耦那里更改为上拉输出后,通过串口可以往外发数据(但是数据收发不一致),不能从外收数据。

楼主:
问题已解决,光耦输出为上拉输出,上拉电阻不能过大,过大光耦信号会有问题。目前取值1.6K。

楼主:
电路大致是这样的,参数具体再稍作微调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