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zvs电感

楼主(2016-02-18):
zvs上用到一个47-200uH,10A的电感,我有个电磁炉上的磁环(尺寸:外径26mm,内径14mm,高13mm,环宽6mm,颜色:一面黄一面白,高为黄色,重量43g),请问用什么线在上面绕多少匝才能达到要求(47-200uH,10A)?

网友A:
绕了拿表测
可以先绕个几圈测一下电感量,计算AL值然后就可以算出需要多少圈。

网友B:
你要没电桥设备
或者电感表
不建议自己绕
网上买几个吧 不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没电桥设备
或者电感表
不建议自己绕

网上运费10大洋,电子商城要7大洋,好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