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求助,在Altium Designer的PCB页下如何设置黑色背景部分

楼主(2016-02-18):
我想将图中的黑色部分设置成第二幅图的样子,用的是AD15,我把keepout层的边框选中再点设计->板子形状->按选择对像定义结果却成了第三幅图的样子。求大神告诉下在AD15中如何设置PCB页的黑色背景。

网友A:
重新定义板框就可以了。

网友A:
先选择边框,然后重新定义板子外形就OK了。

楼主:
请问具体操作是怎样的

网友B:
选中边框(即keepout layer层),按下快捷键D-S-D,在clear下就行

楼主:
谢谢各位网友,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