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电池充电过程电量检测

楼主(2016-02-18):
电池充电过程中如何检测电池电量??精度不怎么有要求.

网友A:
利用电压推算出来的。

网友B:
充电注意虚电压的问题

网友C:
自己做表嘛

网友D:
充电的时候 检测电压 电流 算时间 一起计算得到AH 就是容量了

版主专业,牛

网友E:
电压适用於静态,充放电过程的电量 计算需要依靠积分。精度确实很难,5%误差可以接受

楼主:
看到一个芯片DS2762,可以监测电池电流流的方向,芯片内部积分,读取电池电量的时候只需把积分值读出来,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没有用过,效果怎么样?@jjjyufan @study1234

楼主:
充电过程中也在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一个带AD的单片机  就可以了

充电过程中,测量的电压值是不准确的,不能单纯AD读数/

网友G:
如果就做几档的话可以加个便宜的运放LM324当比较器用,四通道可以做四档
另外看看电池的电压电量对应曲线,根据曲线确定好四档电压,接下来就是调电阻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