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操作系统写SD卡时出现等待超时错误

楼主(2016-02-18):
static rt_err_t _write_block(struct rt_spi_device* device, const void * buffer, uint32_t block_size, uint8_t token)
{
    struct rt_spi_message message;
    uint8_t send_buffer[16];
    rt_memset(send_buffer, DUMMY, sizeof(send_buffer));
    send_buffer[sizeof(send_buffer) - 1] = token;
    /* send start block token */
    {
        /* initial message */
        message.send_buf = send_buffer;
        message.recv_buf = RT_NULL;
        message.length = sizeof(send_buffer);
        message.cs_take = message.cs_release = 0;

        /* transfer message */
        device->bus->ops->xfer(device, &message);
    }
    /* send data */
    {
        /* initial message */
        message.send_buf = buffer;
        message.recv_buf = RT_NULL;
        message.length = block_size;
        message.cs_take = message.cs_release = 0;
        /* transfer message */
        device->bus->ops->xfer(device, &message);
    }
    /* put crc and get data response */
    {
        uint8_t recv_buffer[3];
        uint8_t response;

        /* initial message */
        message.send_buf = send_buffer;
        message.recv_buf = recv_buffer;
        message.length = sizeof(recv_buffer);
        message.cs_take = message.cs_release = 0;

        /* transfer message */
        device->bus->ops->xfer(device, &message);

//        response = 0x0E & recv_buffer[2];
        response = MSD_GET_DATA_RESPONSE(recv_buffer[2]);
        if(response != MSD_DATA_OK)
        {
            MSD_DEBUG("[err] write block fail! data response : 0x%02X\r\n", response);
            return RT_ERROR;
        }
    }
    /* wati ready */
    [color=Red]return _wait_ready(device);[/color]
}

在函数最后 return _wait_ready(device)处时间超时,一直找不到是什么原因。还请各位大侠予以帮助,谢谢

网友A:
是否可以枚举到卡?以及硬件上拉等?
或换张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可以枚举到卡?以及硬件上拉等?
或换张卡。

1)枚举到卡?
2)使用的是SPI模式,CS,CLK,MISO,MOSI都有10K上拉。
3)换张卡也会有同样的问题。
而且并不是每次写入操作都有超时,而是没有规律的。

网友B:
用示波器扫一下波形看看

网友C(2021-12-15):
引用 楼主:
1)枚举到卡?
2)使用的是SPI模式,CS,CLK,MISO,MOSI都有10K上拉。
3)换张卡也会有同样的问题。

后来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卡死在超时那,也是偶尔出现,我都怀疑是这个品牌的SD卡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