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有偿找人帮调试一个i2c程序

楼主(2016-02-18):
程序我这边发过去,只调试i2c部分,模拟也可以,硬件也可以,IAR的工程。调的快崩溃了,在f1上能正常跑的i2c,拿到f4上面咋调都不行。有兴趣联系qq:345344300

网友A:
你把代码发出来,大家帮忙看看,很多人不一定有F4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代码发出来,大家帮忙看看,很多人不一定有F4的板子。

#include "main.h"

/*******************************************************************************
* Function Name  : I2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EEPROM管脚配置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void I2C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I2C2 pins: PB6->SCL and PB7->SDA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
* Function Name  : I2C_delay
* Description    : 延迟时间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static void I2C_delay(void)
{
   uint8_t i=20; /* 这里可以优化速度,经测试最低到5还能写入 */
   while(i)
   {
     i--;
   }
}

/*******************************************************************************
* Function Name  : I2C_Start
* Description    : None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u8 I2C_Start(void)
{
        SDA_OUT();
        SDA_H;
        SCL_H;
        I2C_delay();
        SDA_IN();
        if(!SDA_read)return DISABLE;
        SDA_OUT();
        SDA_L;
        I2C_delay();
        SDA_IN();
        if(!SDA_read)return DISABLE;
        SDA_OUT();
        SDA_L;
        I2C_delay();
        return TRUE;

}

/*******************************************************************************
* Function Name  : I2C_Stop
* Description    : None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void I2C_Stop(void)
{
        SDA_OUT();
        SCL_L;
        I2C_delay();
        SDA_L;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SDA_H;
        I2C_delay();
}

/*******************************************************************************
* Function Name  : I2C_Ack
* Description    : None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static void I2C_Ack(void)
{
        SDA_OUT();
        SCL_L;
        I2C_delay();
        SDA_L;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SCL_L;
        I2C_delay();
}

/*******************************************************************************
* Function Name  : I2C_NoAck
* Description    : None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void I2C_NoAck(void)
{
        SDA_OUT();
        SCL_L;
        I2C_delay();
        SDA_H;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SCL_L;
        I2C_delay();
}

/*******************************************************************************
* Function Name  : I2C_WaitAck
* Description    : None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返回为:=1有ACK,=0无ACK
* Attention                 : None
*******************************************************************************/
u8 I2C_WaitAck(void)
{
        SDA_OUT();
        SCL_L;
        I2C_delay();
        SDA_H;
        I2C_delay();
        SCL_H;
        SDA_IN();
        I2C_delay();
        if(SDA_read)
        {
          SCL_L;
          return DISABLE;
        }
        SCL_L;
        return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I2C_SendByte
* Description    : 数据从高位到低位
* Input          : - SendByte: 发送的数据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void I2C_SendByte(uint8_t SendByte)
{
    SDA_OUT();
    uint8_t i=8;
    while(i--)
    {
        SCL_L;
        I2C_delay();
      if(SendByte&0x80)
        SDA_H;
      else
        SDA_L;
        SendByte<<=1;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
    SCL_L;
}

/*******************************************************************************
* Function Name  : I2C_ReceiveByte
* Description    : 数据从高位到低位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I2C总线返回的数据
* Attention                 : None
*******************************************************************************/
static uint8_t I2C_ReceiveByte(void)
{
    SDA_OUT();
    uint8_t i=8;
    uint8_t ReceiveByte=0;

    SDA_H;
    while(i--)
    {
      ReceiveByte<<=1;
      SCL_L;
      I2C_delay();
      SCL_H;
      SDA_IN();
      I2C_delay();
      if(SDA_read)
      {
        ReceiveByte|=0x01;
      }
    }
    SCL_L;
    return ReceiveByte;
}

/*******************************************************************************
* Function Name  : I2C_WriteByte
* Description    : 写一字节数据
* Input          : - SendByte: 待写入数据
*                      - WriteAddress: 待写入地址
*                  - DeviceAddress: 器件类型(24c16或SD2403)
* Output         : None
* Return         : 返回为:=1成功写入,=0失败
* Attention                 : None
*******************************************************************************/
FunctionalState I2C_WriteByte(uint8_t SendByte, uint16_t WriteAddress, uint8_t DeviceAddress)
{
    if(!I2C_Start())return DISABLE;
    I2C_SendByte(((WriteAddress & 0x0700) >>7) | DeviceAddress & 0xFFFE); /*设置高起始地址+器件地址 */
    if(!I2C_WaitAck()){I2C_Stop(); return DISABLE;}
    I2C_SendByte((uint8_t)(WriteAddress & 0x00FF));   /* 设置低起始地址 */
    I2C_WaitAck();
    I2C_SendByte(SendByte);
    I2C_WaitAck();
    I2C_Stop();
        /* 注意:因为这里要等待EEPROM写完,可以采用查询或延时方式(10ms)        */
    /* Systick_Delay_1ms(10); */
    return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I2C_ReadByte
* Description    : 读取一串数据
* Input          : - pBuffer: 存放读出数据
*                      - length: 待读出长度
*                  - ReadAddress: 待读出地址
*                  - DeviceAddress: 器件类型(24c16或SD2403)
* Output         : None
* Return         : 返回为:=1成功读入,=0失败
* Attention                 : None
*******************************************************************************/
FunctionalState I2C_ReadByte(uint8_t* pBuffer,   uint16_t length,   uint16_t ReadAddress,  uint8_t DeviceAddress)
{
    if(!I2C_Start())return DISABLE;
    I2C_SendByte(((ReadAddress & 0x0700) >>7) | DeviceAddress & 0xFFFE); /* 设置高起始地址+器件地址 */
    if(!I2C_WaitAck()){I2C_Stop(); return DISABLE;}
    I2C_SendByte((uint8_t)(ReadAddress & 0x00FF));   /* 设置低起始地址 */
    I2C_WaitAck();
    I2C_Start();
    I2C_SendByte(((ReadAddress & 0x0700) >>7) | DeviceAddress | 0x0001);
    I2C_WaitAck();
    while(length)
    {
      *pBuffer = I2C_ReceiveByte();
      if(length == 1)I2C_NoAck();
      else I2C_Ack();
      pBuffer++;
      length--;
    }
    I2C_Stop();
    return ENABLE;
}

unsigned char I2C_RadeByte(void)
{
    SDA_OUT();
    u8 i=8;
    u8 ReceiveByte=0;

    SDA_H;
    while(i--)
    {
      ReceiveByte<<=1;
      SCL_L;
      I2C_delay();
      SCL_H;
      SDA_IN();
      I2C_delay();
      if(SDA_read)
      {
        ReceiveByte|=0x01;
      }
    }
    SCL_L;
    return ReceiveByte;
}
u8 Single_Write(unsigned char SlaveAddress,unsigned char REG_Address,unsigned char REG_data)                     //void
{
    if(!I2C_Start())return FALSE;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
    if(!I2C_WaitAck())
    {
        I2C_Stop();
        return FALSE;
    }
    I2C_SendByte(REG_Address );
    I2C_WaitAck();
    I2C_SendByte(REG_data);
    I2C_WaitAck();
    I2C_Stop();
    delay5ms();
    return TRUE;
}

//μ¥×??ú?áè?*****************************************
unsigned char Single_Read(unsigned char SlaveAddress,unsigned char REG_Address)
{

    unsigned char REG_data;
    if(!I2C_Start())return FALSE;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 //
    if(!I2C_WaitAck())
    {
        I2C_Stop();
        return FALSE;
    }
    I2C_SendByte((u8) REG_Address);   //设置低起始地址
    I2C_WaitAck();
    I2C_Start();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1);
    I2C_WaitAck();
    REG_data= I2C_RadeByte();
    I2C_NoAck();
    I2C_Stop();

    return REG_data;
}
void delay5ms(void)
{

   int x,y;
   for(x=110;x>0;x--)
       for(y=5000;y>0;y--);

}

楼主:
#define SCL_H         GPIOC->BSRRH = GPIO_Pin_6         /* GPIO_SetBits(GPIOB , GPIO_Pin_6)   */
#define SCL_L         GPIOC->BSRRL = GPIO_Pin_6   /* GPIO_ResetBits(GPIOB , GPIO_Pin_6) */

#define SDA_H         GPIOC->BSRRH = GPIO_Pin_7         /* GPIO_SetBits(GPIOB , GPIO_Pin_7)   */
#define SDA_L         GPIOC->BSRRL = GPIO_Pin_7         /* GPIO_ResetBits(GPIOB , GPIO_Pin_7) */

#define SCL_read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 GPIO_Pin_6) */
#define SDA_read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 GPIO_Pin_7)
#define SDA_IN()  {GPIOC->MODER&=~(3<<(7*2));GPIOC->MODER|=0<<7*2;}
#define SDA_OUT() {GPIOC->MODER&=~(3<<(7*2));GPIOC->MODER|=1<<7*2;}

楼主:
void Init_MPU9250(void)
{
/*
   Single_Write(GYRO_ADDRESS,PWR_M, 0x80);   //
   Single_Write(GYRO_ADDRESS,SMPL, 0x07);    //
   Single_Write(GYRO_ADDRESS,DLPF, 0x1E);    //根据手册,按需修改
   Single_Write(GYRO_ADDRESS,INT_C, 0x00 );  //
   Single_Write(GYRO_ADDRESS,PWR_M, 0x00);   //
*/
    Single_Write(GYRO_ADDRESS,PWR_MGMT_1, 0x80);
    Delaym(5000);
    Single_Write(GYRO_ADDRESS,PWR_MGMT_1, 0x00);        //解除休眠
    Delaym(5000);
    Single_Write(GYRO_ADDRESS,SMPLRT_DIV, 0xC8);        //采样频率设置
    Single_Write(GYRO_ADDRESS,MPU_CONFIG, 0x01);        //低通滤波器设置
    Single_Write(GYRO_ADDRESS,GYRO_CONFIG, 0x18);       // 0001 1000     0x18 = 2000°/s   0x00 = 250  0x08 = 500    0x10 = 1000
    Single_Write(GYRO_ADDRESS,ACCEL_CONFIG, 0x01);      // 0001 1001     0x11 = 8g  0x01 = 2g  0x09 = 4g  0x19 = 16g
  //----------------
    Delaym(5000);
    Single_Write(GYRO_ADDRESS,RA_INT_ENABLE, 0x01);     //使能 data ready 中断
    Delaym(5000);
    Single_Write(GYRO_ADDRESS,RA_INT_ENABLE, 0x01);     //使能 data ready 中断
    Delaym(5000);
    Single_Write(MAG_ADDRESS,0x0A, 0x01);//16bit output
    Delaym(5000);
    Single_Write(MAG_ADDRESS,0x0A, 0x01);//16bit output
}

楼主:
void MPU_getData(u8* buf)
{
    //ACC X Y X
    *(buf + 0)=Single_Read(ACCEL_ADDRESS,ACCEL_XOUT_H);
    *(buf + 1)=Single_Read(ACCEL_ADDRESS,ACCEL_XOUT_L);
    *(buf + 2)=Single_Read(ACCEL_ADDRESS,ACCEL_YOUT_H);
    *(buf + 3)=Single_Read(ACCEL_ADDRESS,ACCEL_YOUT_L);
    *(buf + 4)=Single_Read(ACCEL_ADDRESS,ACCEL_ZOUT_H);
    *(buf + 5)=Single_Read(ACCEL_ADDRESS,ACCEL_ZOUT_L);
    //GYRO X Y Z
    *(buf + 6)=Single_Read(GYRO_ADDRESS,GYRO_XOUT_H);
    *(buf + 7)=Single_Read(GYRO_ADDRESS,GYRO_XOUT_L);
    *(buf + 8)=Single_Read(GYRO_ADDRESS,GYRO_YOUT_H);
    *(buf + 9)=Single_Read(GYRO_ADDRESS,GYRO_YOUT_L);
    *(buf +10)=Single_Read(GYRO_ADDRESS,GYRO_ZOUT_H);
    *(buf +11)=Single_Read(GYRO_ADDRESS,GYRO_ZOUT_L);

    //turn on Bypass Mode
    Single_Write(GYRO_ADDRESS,0x37,0x02);
    ;
    ;
    //if((Single_Read(MAG_ADDRESS,0x02))==0x01)
    {
    //MAG X Y Z
    // if(count%20==0)//Single_Read(MAG_ADDRESS,0x02))

    *(buf +12)=Single_Read(MAG_ADDRESS,MAG_XOUT_H);
    *(buf +13)=Single_Read(MAG_ADDRESS,MAG_XOUT_L);
    *(buf +14)=Single_Read(MAG_ADDRESS,MAG_YOUT_H);
    *(buf +15)=Single_Read(MAG_ADDRESS,MAG_YOUT_L);
    *(buf +16)=Single_Read(MAG_ADDRESS,MAG_ZOUT_H);
    *(buf +17)=Single_Read(MAG_ADDRESS,MAG_ZOUT_L);

    Single_Write(MAG_ADDRESS,0x0A, 0x11);
    ;;;
    }

}
I2C_Configuration();
    USART_485_Configuration();
    RS485_DMA_Init();
    NVIC_Configuration();
    EXTIX_Init();
while(1)         //主循环
    {

        //u8 flag=0;
        //flag=Single_Read(GYRO_ADDRESS,INT_STATUS);
        //while(!(flag & 0x01))
        {
            //Delay(0x1FF);
            //flag=Single_Read(GYRO_ADDRESS,INT_STATUS);
        }
        MPU_getData(buffer+2);
        RS485_DMA_Send((unsigned char *)buffer,20);  //发送一帧数据
        GPIO_ToggleBits(GPIOC, GPIO_Pin_13);
        Delay(0x7FFFF);

    }
}

网友B:
跑F1的频率是多少?跑F4的频率是多少?频率不一致 这个I2C_delay()是要调整的

网友C:
你这是模拟的啊,管脚设置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C:
还有,你的时钟在f0和f4上是不一样的,中间的延时需要调整一下

网友D:
要是别的板子好的,换个环境就不行,多半是延时和管脚设置原因。

网友E:
http://blog.csdn.net/chen244798611/article/details/50225709这里时候我写的F4的I2C,你可以参考 你的管脚初始化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F1的频率是多少?跑F4的频率是多少?频率不一致 这个I2C_delay()是要调整的

我把I2C_delay里面的参数从5-200试过不少了。但没有一个可以的

f1的主频是72M,f4是168M的

楼主:
能方便给调试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模拟的啊,管脚设置的问题比较大

管脚设置我都按f4的方式改了,上面有我贴出来的配置,
I2C_delay里面的参数从5-200试过不少了。但没有一个可以的

网友F:
PB6,7还是PC6,7啊?

网友F:
注释的I2C脚和配置的不一样啊

网友G:
如果引脚对了,代码问题不大,请再次确认SCL SDA操作起到了对应的作用,用万用表两下,比如拉高拉低是否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PB6,7还是PC6,7啊?

PB6.7是我板子上焊接的mpu9150.因为是手焊,无法保证有没有虚焊,就外界出来两根线,接的模块。模块接的正好是PC6.7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blog.csdn.net/chen244798611/article/details/50225709这里时候我写的F4的I2C,你可以参考 你的管 ...

多谢,,我对着你的程序改下试试。

网友H:
用逻辑分析仪,找问题很快的

网友I:
F4,F7,硬件I2C读MPU都没有问题。

网友J:
前一 段时间用了407 ,cpu也跑168M, 移值一个二线的协议(不是I2C,但速度也不是很快),也是gpio  模拟的,一直出问题,无意中将SPEED 设置为最高就OK了,一直忙也没去研究为什么。。或者你也试试。。。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Speed 改成最大  ?

网友K:
慢慢来 调程序得耐住性子,用示波器看看相应引脚有没有波形,还有,F1和F4的速度最好不要用72和168来做对比,整体程序F4要快的多,GPIO模拟建议将II2的延迟改大点,不过F4的硬件IIC相对F3要好的多

网友L:
加个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M:
上网买个30多的逻辑分析仪,看看波形,一清二楚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可以,把project发给我吧

给个邮箱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J:
前一 段时间用了407 ,cpu也跑168M, 移值一个二线的协议(不是I2C,但速度也不是很快),也是gpio  模拟的,一 ...

也试过了,还是不好使。。。我再找找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慢慢来 调程序得耐住性子,用示波器看看相应引脚有没有波形,还有,F1和F4的速度最好不要用72和168来做对比 ...

今天延时那个地方都改成3000了,还是不行。。快崩溃了,一个i2c忙了三天了,,,其他功能都调试ok了。就差这个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前一 段时间用了407 ,cpu也跑168M, 移值一个二线的协议(不是I2C,但速度也不是很快),也是gpio  模拟的,一 ...

方便把你io的配置贴出来么?我是感觉我的sda_read是一直读不到。。io的方向也切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F4,F7,硬件I2C读MPU都没有问题。

不知道为啥,我硬件i2c在线调试好了之后可以读,但读着读着数据就错了。重上电就卡住了,这读的速度还不算高的情况下。。

网友K:
模拟IO时引脚有波形吗?感觉初始配置怪怪的。硬件IIC读着数据错了,是不是其他中断程序引起的?正常应该不会啊,单独读写这个传感器试试先

网友O:
示波器。。。没示波器搞个屁 有示波器不用更搞个屁

网友P:
我可以调试,我已经调试通过了IIC总线,上面挂两个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O:
示波器。。。没示波器搞个屁 有示波器不用更搞个屁

多谢。还是用示波器找到了问题。。还是io的配置问题

楼主:
#define SCL_H          GPIO_SetBits(GPIOB , GPIO_Pin_6)
#define SCL_L          GPIO_ResetBits(GPIOB , GPIO_Pin_6)

#define SDA_H          GPIO_SetBits(GPIOB , GPIO_Pin_7)
#define SDA_L          GPIO_ResetBits(GPIOB , GPIO_Pin_7)

#define SCL_read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 GPIO_Pin_6) */
#define SDA_read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 GPIO_Pin_7)
#define SDA_IN()  {GPIOB->MODER&=~(3<<(7*2));GPIOB->MODER|=0<<7*2;}
#define SDA_OUT() {GPIOB->MODER&=~(3<<(7*2));GPIOB->MODER|=1<<7*2;}

i2c本身的程序是没什么问题的,主要的问题还是出在了io的配置上面。
之前的sda和scl是用寄存器的方式置0置1,但实际上没有用,后来用示波器一步一步的查的,IO输入输出没问题后程序的读写是没什么问题了。我外接了mpu9250的模块,200hz正常读取了,但板子上本身焊接的9150读出来的全是7f,磁力计的配置没有写进去。原因还在找,感谢这两天大家给我提的建议,顺利的解决的i2c这块的问题。再次感谢小小小小白,昨天也帮我调试。谢谢大家。

网友Q:
iic有bug,用模拟的吧

网友R(2016-04-25):
请问有人用过stm32f030的硬件i2C的中断方式调试过的吗?

网友O:
示波器  示波器  示波器  没有示波器的电工强烈建议揍老板一顿 有示波器不用的电工强烈建议老板叫齐全公司揍一顿  几千块的示波器能产生非常大的干活效率  有逻辑仪当然更好 不过一般都是示波器凑合看个大概人眼解码

网友S:
delay需要根据不同的时钟进行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