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315/433M无线收发器问题

楼主(2016-02-18):
小生买了一个无线收发器,希望用这个实现无线传送传感器电压数据信号到单片机上,最后通过单片机接收到的数据,发送给电脑并储存。下面是我买的无线收发器:
PT2262发射模块 PT2272接收模块
技术参数
工作电压         DC3-12V
工作频率        315/433.92MHz (其他频率可订制)
待机电流
工作电流         3-45mA
编码方式         固定码(八位三态)
传输距离         1000米(空旷直线距离,影响因素很多,请以实际为准)
输出功率
传输速率
调制方式        调幅(OOK)
工作温度        -10℃~+70℃
产品尺寸        25*22*7MM(不含天线)

小生有点疑惑,把这个拼接入电路,需要用什么系列的单片机呢?用的串口通信和RS232。

网友A:
只要是个单片机都可以做的,232接口需要电平转换器芯片,例如MAX202或者MAX3232之类。

网友B:
看你的PT2272接收模块对接口有要求了没,没要求的话,随便一个单片机都可以。有要求的话,就得找个带接口外设的芯片了。推荐常用的51就OK了,设置简单。

网友C:
LZ买错了,这个是编码器解码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