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的赋值问题

楼主(2016-02-18):
使用了stc89c52单片机。
以下程序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当第三行的“unchar x,j"变为”unchar x,j=0"时,程序就不可用了。为什么?

#include<reg52.h>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unchar x,j;

void init()//初始化
{
SM0=0;
SM1=1;
REN=1;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EA=1;
ET1=1;
ES=1;
TR1=1;
}
void ser()interrupt 4//串口中断
{
j=1;
RI=0;
x=SBUF;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j==1)
                {
                P1=x;
                j=0;
                }
        }
}

网友A:
把x和j的定义分开来写,分别给初值,给0不行就给1,看哪个条件下可以运行,但看程序没看到问题,基本判断是低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