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505的高速USB测试发现有数据接收出错的情况

楼主:
测试是使用MSC的设备,报文都截取下来了,这个错误不太容易测试到,毕竟是小概率的事件:

这个报文是USB协议分析仪抓取到的

这个是内存收到的数据,0x2001ED58开始

USB使用高速,大部分情况没问题,偶尔碰到这个错误

是否和时钟设置有关?我们处理器跑在12M(主要是为了模拟高负载的情况,测试稳定性),PCLK也是12M,480M PLL使能了(不然也无法高速USB)
会不会和走线有关

网友A(2016-02-27):
这个不好说
不过在低速的情况下会出现接收错误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说
不过在低速的情况下会出现接收错误的问题吗

低速没碰到过,测试发现实在某种情况下会不稳定,已经用软件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不过,是否可以完全避免还不确定,至少目前测试通过

网友B:
你这个用的是什么软件啊,和bus hound比哪个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用的是什么软件啊,和bus hound比哪个更好用

Lecroy的USB逻辑分析仪,当然硬件的更加准确

网友C:
USB逻辑分析仪也是只能仿真用吧,bus hound是接收硬件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逻辑分析仪也是只能仿真用吧,bus hound是接收硬件数据的

是这样的吗?
那为啥bus hound无法截取枚举时候的一些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