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玩树莓派需要了解的知识和必要的准备

楼主(2016-02-18):
Raspberry Pi(树莓派)是一款只有信用*大小、使用基于 Debian 系统的微型电脑,它内置多种接口,包括视频、USB、LAN 等,你很容易就可以以非常少的价格拼装出一台可用的微型计算机。

  一、什么是树莓派?

刚看到“树莓派”这个词,你会不会认为它是一款好吃的蛋糕呢?想当然你会问“度娘”,结果有将近30700条相关信息。Raspberry Pi(中文名为“树莓派”,简写为RPi,或者RasPi/RPi)是为学生计算机编程教育而设计,只有信用*大小的卡片式电脑,其系统基于Linux。自问世以来,受众多计算机发烧友和创客的追捧,曾经一“派”难求。别看其外表“娇小”,内“心”却很强大,视频、音频等功能通通皆有,可谓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二、树莓派的认识,真伪辨别

名称由来:

真正的树莓派(中文名)是根据raspberry pi 译过来的,也就是说,树莓派就是raspberry pi。最先叫成树莓派的是由中央电视台一名记者。

从性能(外观)上判断树莓派真假:

1、目前世面上的树莓派有红色的、绿色的、蓝色的、B+;

2、树莓派型号分A型(A型号没有RJ45(网线)接口,1个USB口,很好辨别,市场上几乎没人卖),B型(B型分V1,V2两个版本,目前(2014.6.6)还没有V3);

3、A、B、B+这三个型号,正品树莓派目前内存只有512M的(一旦板子是其他容量的,100%不是正品树莓派);

4、目前(2014.8.28)最新型号是:RaspberryPi B+。B+的判断:B+有四个USB口(两列),再结合是否树莓派**,就可以判断了。无论是现在的B+,还是将来的“B++、B+++、B+++、 B+++……”,国产的都会是红色的。至于质量,国产的就不得而知了,但一红一绿很好辨别。(有人又要说了,B不是国产绿版也有么,好嘛,B都退市了,就不要说了。至少B+及以后的版本,国产的不会再有绿的了。)

三、树莓派社区论坛的重要性

根据我们的统计和观察,玩树莓派的用户大多数是技术薄弱的玩家,精通嵌入式开发、Linux使用、编程的专业人员占很少数。就算是你精通硬软件开发,也难免要找一些资料,寻求帮助,更何况技术薄弱的甚至零基础的玩家。没有基础不可怕,只要有交流和寻求帮助的地方,就完全可以把树莓派玩起来,达到学习目的。由此,树莓派论坛和树莓派社区非常重要。

四、树莓派电压电流

尽管树莓派B+相对树莓派B型号,在电流需求方面有所改善,但作为实用保险的还是5V 2A的USB充电器。避免了在外设稍多和稳定上出现问题。而且电源历来是树莓派的老大难问题,问题最多最集中的环节。比如,花屏、屏闪、点不亮(黑屏)、不稳定、带不起其他外设等。

五、树莓派的TF卡、SD卡、及读卡器

这里面有个普遍的错误。正确的是:TF卡就是TF卡,SD卡就是SD卡,两者是不同的。TF卡又叫Micro SD卡,也常常被人错误的称之为内存卡。TF卡是手机常用存储卡那种小卡,SD卡一般是相机用的大卡,明显大于TF卡。很好区别。

六、树莓派散热片怎么装?要几枚?

B+散热片两枚就足矣,B型,可以增加至3枚。具体如何装看下图:

1、如下图,撕掉散热片底部的“贴纸”,露出黑色部分。

树莓派散热片
  2、如下图,对比,贴在两个黑色方块(芯片)上方。贴的时候,尽量减少散热片压在其他小的元器件之上:

树莓派散热片
  七、往树莓派micro USB接口插入电源线的正确方法(重要,重点)

树莓派Micro USB接口是高损坏率的接口之一,要特别小心。使用开关电源线,可实实在在的极大的降低插拔带来的风险。很多人在往树莓派Micro USB接口插入电源线的时候,出现致命风险:

1、错误做法:插入的时候,手直接按在板子元器件上,导致静电损坏树莓派。正确拿握树莓派手势如下(自创,大大减少手直接触摸元器件):

正确拿握树莓派手势

正确拿握树莓派手势
  2、错误做法:电源线的micro USB一端插反了,直接撑坏树莓派MICRO USB接口。正确的做法:

正确拿握树莓派手势

正确拿握树莓派手势

正确拿握树莓派手势
  八、树莓派的基本规格

树莓派A型与B型的区别?

树莓派A型(未发售)内置256MB内存,带一个USB端口,不带有线网接口。树莓派B型内置512MB内存,带两个USB端口,带100M有线网接口。注:在2012年10月15日前发售的B型机器内存为256MB。

树莓派的尺寸?

树莓派长宽高分别为85.60mm x 56mm x 21mm,重45g。连接器会突出板边一点,SD卡插入后会在外边露出一半。

你们使用的SoC是?

(System on Chip,单片系统)我们采用的是博通BCM2835。这个片上系统包含一块支持硬件浮点的ARM1176JZFS ARM CPU核心,其运行频率为700MHz,和一个Videocore 4显示核心(GPU)。GPU支持使用H.264解码器,进行蓝光质量的视频播放,数据速率为40MBit/s。同时还包含一个3D核心,可以使用 OpenGL ES2.0和OpenVG库开发3D应用。

树莓派为什么选择ARM11?

综合考虑成本和性能。

树莓派图形性能如何?

GPU 支持OpenGL ES 2.0、硬件加速的OpenVG,和高至1080p30fps的H.264硬件解码。GPU的通常计算能力达到1Gpixel/s, 1.5Gtexel/s 或 24 GFLOPs,并且提供一系列材质渲染过滤与DMA功能。相比较来看,树莓派的图形性能基本上与初代Xbox等同。树莓派的总体性能也许和300MHz的 奔腾2接近,不过图形能力是远远超越那个时代的。

树莓派可以超频吗?

多 数的树莓派,可以安全稳定的运行在800MHz。使用最新版本的Raspbian系统,您可以在首次开机,或是任何你喜欢的时候(运行raspi- config命令)修改系统的超频设置,并且都不会使树莓派失去保修。请注意超频是有限度的,不是所有的树莓派,都支持最高的超频选项。如果您发现超频后 系统不稳定,请将频率降下来。

树莓派可以搅碎吗?

可 以。我们用虚拟实验验证了这一点——为了“没有任何一台树莓派在实验过程中受到伤害”。(注:“Will it blend?”是美国一个榨汁机品牌的广告。广告中用榨汁机绞碎魔方、录音带、球棒甚至是iPhone、iPad等各种物品,宣传机器坚固可靠。这个广告 在美国是广为人知的流行话题。)

树莓派如何启动?

树莓派系统引导必须使用SD卡,不过您可以指定引导之后从USB硬盘中读取操作系统,来“接管”启动过程。如果不插SD卡,树莓派无法启动。

树莓派电源开关在哪里?

开机:插上电源插头关机:拔下电源插头特别提醒:树莓派毕竟是电脑!请先使用关机命令(halt或sudo halt),确保Linux停止对SD卡的一切读写后再切断电源!否则极易丢失数据。

树莓派为什么没有实时时钟?

树莓派没有实时时钟,关机后无法维持时钟的走时。树莓派没 有连接网络的树莓派,每次开机时都需要手工设定时间。(连接网络的,开机时会自动联网获取时间)添加实时时钟时钟电路,其实出奇的昂贵。因为一旦在板子上 加入电池,空间和接口电路都会大大推高树莓派的造价。如果您的应用或电子制作有需要,可以考虑用GPIO扩展端口,自己在外部连接实时时钟电路。

树莓派卖散件包吗?

不可能。如果做成品的同时整理散件包,在人工上的投入很大。并且,树莓派也无法手工焊接。板上的BGA封装芯片与其他细小元件,是需要用自动化生产线来装配的,只靠一把烙铁做不到。

树莓派能增加内存吗?

不能。内存是一个“扣”在CPU/GPU上的PoP封装,无法拆卸。

树莓派有XX芯片的手册下载吗?

作 为树莓派核心的BCM2835芯片,很遗憾,博通公司不提供完整的手册。我们会提供技术文档,来说明BCM2835与树莓派板载资源(GPIO等)的关系 与使用。我们也会发布树莓派的电路图。但是我就是想要硬件XX的资料!我们将来会发布别的文档。不过发布什么,以基金会决定为准。

我非得要XX的资料不可!!给我!!

如果您需要BCM2835的完整文档,您需要与芯片的供应商博通公司签保密协议。不过,您也需要向博通公司提供使用这个芯片的生产与销售计划,以及您对芯片用量的预期。(换句话说,只接待大批量商业合作的意思)

为什么树莓派不内置XX硬件或者XX接口呢?

树莓派是为了慈善目的的产品——我们希望制作一台有最基本功能的最廉价的电脑。在价格的限制下,对硬件和接口的取舍,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

树莓派可以用于XX用途吗?

我们只研究将树莓派用于教育目的。如果您想把树莓派用于任何其他用途,只要相关的研究您自己负责,就没问题。

树莓派如何连接键盘和鼠标?

使用USB端口。树莓派A型有一个,B型有两个USB口。如果您要连接更多的USB设备,使用USB HUB即可。建议使用无线键盘鼠标套装。除了使用方便外,最重要的是可以节省一个USB口。推荐:罗技MK240或MK220。

九、树莓派A+上市

  -新板尺寸更小、功耗更低,并带有 HAT 标准的40引脚 GPIO 接头,与B+型板上的接头相同,更易扩容、嵌入和携带。

树 莓派A+型板在B+型板的基础上安装了40引脚的 GPIO 连接器,其引脚和安装孔与标准 HAT 附件所需的引脚和安装孔相同,因此用户可以更方便、快捷地增加所需功能。另外,A+型板与B+型板采用相同的功率架构,在功耗上低于之前的A型板。同时, 全新的A+型板尺寸更小(65mm x 56mm),比B+型板(86mm x 56mm)更易嵌入,适合移动或电池供电的应用。

树莓派A+型板还在B+型板的基础上进行了多项改进,配有 256MB RAM 和单个 USB 连接器,经济实用,可提供各种工业和消费者项目所需的充足资源。

不过这款新型号支持同Model B一样的MicroSD卡读卡器和40-pin的GPI连接端口,其他的功能包括博通BCM2385 ARM11处理器、256MB的内存和HDMI输出端口。Model A+完整的规格如下:

● 配256MB内存的700MHz博通BCM2835处理器

● 40针的扩展GPIO

● 1个USB 2.0端口

● 4通道立体声输出和复合视频端口

● 全尺寸HDMI端口

● 连接树莓派摄像头的CSI端口

● 连接树莓派触控显示屏幕的DSI端口

● 用于加载系统和储存数据的MicroSD端口

● Micro USB电源

● 更小的主板尺寸和完全兼容HAT

● 能够支持1080P高清视频输出

本文链接: 找元器件上快易购Qegoo

网友A:
树莓派2倒是真便宜啊,淘宝上200多一个。

网友B:
图那?图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