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问下芯唐单片机有关于智能窗帘这块的相关方案吗

楼主(2016-02-18):
智能窗帘这块,芯唐有没有合适的料哈

网友A:
如果你十分清楚智能窗帘的系统框图的话,你就会发现只要是有PWM的MCU,十有8.9都适合这个应用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十分清楚智能窗帘的系统框图的话,你就会发现只要是有PWM的MCU,十有8.9都适合这个应用场合。 ...

但设计的功能要涉及到语音控制这一块,这样不是会需要语音芯片吗?

网友B:
你的智能窗帘想要实现哪些功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智能窗帘想要实现哪些功能呢

语音控制窗帘开和关

网友C:
听你这意思,是不是还得加上语音识别和WiFi联网,外加一个APP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你这意思,是不是还得加上语音识别和WiFi联网,外加一个APP控制?

网友C:
你说的这些,目前新唐没有办法一颗芯片搞掂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语音控制窗帘开和关

智能嘛,语音控制不行的。

比如,当“啊啊啊~~~~”想起时才关晚矣。

用图像识别吧,脱衣即关。:lol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智能嘛,语音控制不行的。

比如,当“啊啊啊~~~~”想起时才关晚矣。

你怎么不设置为“啪啪啪”的时候关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些,目前新唐没有办法一颗芯片搞掂

处理器的话,可以一颗搞定,只是外面需要一个WIFI模块

网友G:
不对  不但要 APP  还是实现私有云 公有晕 , 晕存储、大数据、等。。。。。  这些新唐都有MCU 可以实现。。。。 就等你来编程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怎么不设置为“啪啪啪”的时候关呢

这个看个人喜好.....

网友H:
其实重点是窗帘怎么做,怎么智能,单片机只是用来实现

网友I:
这个主要就是电机控制和传感器检测应用。

网友I:
智能窗帘是带有一定自我反应、调节、控制功能的电动窗帘。如根据室内环境状况自动调光线强度、空气湿度、平衡室温等,有智能光控、智能雨控、智能风控三大突出的特点。

网友J:
这控制如果是无线的肯定是WIFI了,家里WIFI这么多配置的时候直接通过电脑或手机配置就行了

网友K:
到底如何个智能方法,你不能问通用的方案,这个要结合实际做的有特色

网友L:
智能窗帘布就是关上打开吗

网友M:
推荐用新唐的ISD9160,MO+CODEC 可以做语音识别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