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7 移植FATfs 断电重启后在f_mkfs()出错

楼主(2016-02-18):
如题,移植FATfs后在debug模式下可以正常运行,但是烧录后掉电重启就出错,在f_mkfs()位置出错。
现在怀疑两个方向上的问题
1、SPI时钟的问题,掉电开机SPI的时钟前面感觉有一段没有对齐导致数据发送出错  ===》这个我现在通过添加延时处理后发现优势能成功有时不能,不太稳定
2、因为移植的有FreeRTOS  所以ff_memalloc 使用的是pvPortMalloc()
其中FreeRTOS的内存管理使用的是heap_4.c, 怀疑有可能是没有4字节对齐          ===》这个暂时还没有看明白,所不知道应该怎么修改

在此请教大家看看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该如果处理!

楼主:
求指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