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维修九阳豆浆机的开关电源坏了,IC字已经看不清了

楼主(2016-02-18):
SOP8的贴片IC,是负责开关电源的,有知道型号的吗?

楼主:
采样稳压MOS开关管管一起的IC,类似于TYN那种。

网友A:
如果是常用的IC,把周边电路画出来,也许就有人能认出来。如果知道了电源的输出电压,那自己做一个电源放上去也行

网友B:
这个楼主不妨将图片一起上传呀

网友C:
TYN的吧,或者是viper22之类 ,基本可以代换

楼主:
viper22是DIP8,这个是sop8

网友D:
豆浆机扔掉!重新买一个!

网友E:
这还能和豆浆吗,板子都成这个样了

网友F:
没有修的价值了
如果加热部分是继电器控制的
你外接个5V 电源 照样用
最好的做法 淘宝块控制板看看 没有的话 好扔了换新的啦

网友G:
这板子烧的他妈都不认得了。。。

这个……

网友H:
楼主确认是单片机坏了么,我的料理机也坏了,后来折腾了半天居然是动触开关,换了一个日本的就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TYN的吧,或者是viper22之类 ,基本可以代换

弱弱的问一下 TYH 和 VIPPER 中文名称有么,官网地址是什么,类似sop8 MCU  性价比高的厂商还有什么 ?

多谢大侠了

网友I:
这个应该是TPS54331芯片,我看到他旁边那个大的二极管,应该是它。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个应该是TPS54331芯片,我看到他旁边那个大的二极管,应该是它。

那是个四脚的光耦!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这个应该是TPS54331芯片,我看到他旁边那个大的二极管,应该是它。

家用电器不会用TI的片子,应该是viper的某款

网友L:
烧的太厉害了,不要修了。买个新的吧。或者淘个同类型号的板子淘个

网友M:
建议楼主,买一个新的,如果换了IC其他可能也有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K:
家用电器不会用TI的片子,应该是viper的某款

奥奥,谢谢指点

网友N:
豆浆里有雌激素

楼主:
至各位网友,板子完好,不是烧的样子,是厂家对IC封防水白色胶的,我把白色胶剔除后的样子,没有烧的痕迹。可能图片拍的不好,给网友感觉是错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