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做四轴飞行器的时候,陀螺仪的量程都选多少来着?

楼主(2016-02-18):
今天在配置陀螺仪的时候,突然想到自己陀螺仪该用多少量程呢?+-2000dps;+-500dps;+-250dps

楼主:
好像好多人是直接选择+-2000dps

网友A:
这帖子这么新我决定顶一下  其实我也想知道

网友B:
反正满度输出测试是-8000--8000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满度输出测试是-8000--8000就行了

的确满输出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的确满输出就行

但最近遇到一批6050,完全一样的程序输出只有-4000--4000,但不影响使用,感觉灵敏度还稍微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最近遇到一批6050,完全一样的程序输出只有-4000--4000,但不影响使用,感觉灵敏度还稍微高点。 ...

一批,原来你是搞批量设计的,厉害厉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批,原来你是搞批量设计的,厉害厉害

离商业化还远着呢!只是在选型,肯定是选尽量便宜的,所以要做对比,选了好几家的,虽然有点差别但都不影响使用,只是感觉4000的灵敏度略高一点

网友C(2018-04-12):
离商业化还远着呢!只是在选型,肯定是选尽量便宜的,所以要做对比,选了好几家的,虽然有点差别但都不影响使用,只是感觉4000的灵敏度略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