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活动] 【多旋翼飞控】串级PID控制,飞行结贴

楼主(2016-02-18):
经过接近两个月的努力(折腾了一个寒假QAQ),终于成功使用NXP K64实现了多旋翼飞控的制作,和程序编写。
接下来,我将进行控制算法部分的调参讲解。

飞行器的姿态控制算法使用的是串级PID,即角速度作为内环,角度为外环,两层PID级联的控制方式。
关于串级PID的一些比较好的资料,我以文档的方式进行分享。

我主要对于,串级PID参数整定分享一些经验。
以下是我使用到的串级PID整定策略:
单极PID适合线性系统,当输出量和被控制量呈线性关系时单极PID能获得较好的效果,但是四轴不是线性系统,现代学者认为,四轴通常可以简化为一个二阶阻尼系统。为什么四轴不是线性系统呢?首先,输出的电压和电机转速不是呈正比的,其次,螺旋桨转速和升力是平方倍关系,故单极PID在四轴上很难取得很好效果,能飞,但是不好飞。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提出了串级PID这个解决方法。
串级PID就是两个PID串在一起,分为内环和外环PID。在此,我们使用内环PID控制,外环PI控制。
单极PID输入的是期望角度,反馈的是角度数据,串级PID中外环输入反馈的也是角度数据,内环输入反馈的便是角速度数据。通俗来讲,内环就是你希望将四轴以多少度每秒的速度运动,然后他给你纠正过来,外环就是根据角度偏差告诉内环你该以多少度一秒运动。这样,即使外环数据剧烈变化,四轴的效果也不会显得很僵硬。
在内环中,PID三个数据作用分别是:P(将四轴从偏差角速度纠正回期望角速度)D(抑制系统运动)I(消除角速度控制静差)
外环PI中,两个数据的作用是:P(将四轴从偏差角度纠正回期望角度)I(消除角度控制静差)
整定方法:
1,将内外环PID都归0,适当增加内环的P,调整P至四轴从正面朝上自然转动到正面朝下时能感受到阻力,且没有抖动,有抖动就应减小P,当P减小到无抖动或者轻微抖动时即可。
2,让内环的D慢慢增加,到你用手能明显感受到转动四轴产生排斥外力的阻力即可,D能抑制P产生的振荡,但是D过大也会导致高频振荡,调整D至系统无振荡且能抑制外界的力即可。
3,给内环一点点I,注意的是I的积分要在油门开启后才开始,油门关闭就清0,且必须有积分限幅。I推荐取越小越好,我取的是0.01,I取大了会导致系统振荡。
4,将内环P减半,将外环P调至内环的50-70倍,根据系统产生的高频振荡降低内环的D,直至高频振荡消除即可。
5,给外环一点点I,同3.
6,根据实际情况对参数进行优化调整,调整过程中要注意区分各个参数的作用,时刻记住,P是回复力,大了会低频振荡,D是抑制力,大了会高频振荡,I是静差消除力,越小越好,大了会产生振荡。
高度控制使用PD算法。
位置控制使用串级PID算法。贴出我的姿态控制,进行了部分注释,输入目前姿态和目标姿态,输出PWM直接控制电机。
void CONTROL(float rol_now, float pit_now, float yaw_now, float rol_tar, float pit_tar, float yaw_tar)
{

        uint16_t moto1=0,moto2=0,moto3=0,moto4=0;
        S_INT16_XYZ ACC_Angle_Offse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assignment argument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loat error_rol = (-rol_tar) - (-rol_now);
        float error_pit = (-pit_tar) - (-pit_now);
        float error_yaw = (-yaw_tar) - (-yaw_now);
        float g_x = MPU6050_GYRO_NOW.Y*0.0610351;
        float g_y = MPU6050_GYRO_NOW.X*0.0610351;
        float g_z = MPU6050_GYRO_NOW.Z*0.0610351;

        round_error_rol=error_rol;
        round_error_pit=error_pi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assignment argume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zero set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f((Temp_Throttle<180) && ((MPU6050_GYRO_LAST.Z > 1) || (MPU6050_GYRO_LAST.Z < -1)))//
        {
                Gyro_Z_Offset = Gyro_Z_Offset + MPU6050_GYRO_LAST.Z;
                GYRO_I.Z = 0;
        }
        if((Temp_Throttle<180) && ((MPU6050_GYRO_LAST.X > 1) || (MPU6050_GYRO_LAST.X < -1)))//
        {
                Gyro_X_Offset = Gyro_X_Offset + MPU6050_GYRO_LAST.X;
                GYRO_I.X = 0;
        }
        if((Temp_Throttle<180) && ((MPU6050_GYRO_LAST.Y > 1) || (MPU6050_GYRO_LAST.Y < -1)))//
        {
                Gyro_Y_Offset = Gyro_Y_Offset + MPU6050_GYRO_LAST.Y;
                GYRO_I.Y = 0;
        }
        if(Temp_Throttle<180)//加速度计零偏值校验
        {
                Dataanl_flag = 0;
                Accel_X_Offset = ACC_AVG.X;
                Accel_Y_Offset = ACC_AVG.Y;
                Accel_Z_Offset = ACC_AVG.Z - 8192;
        }
        else
        {
                        Dataanl_flag = 1;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zero set==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PID_ROL.IMAX = 600;
//        PID_PIT.IMAX = PID_ROL.IMAX;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PID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PID_X_OU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ID_PIT.OU_I_integral = PID_PIT.OU_I_integral + error_pit;//外环角度误差积分
        if(PID_PIT.OU_I_integral >1000)//积分限幅:100需调整
                PID_PIT.OU_I_integral = 1000;
        else if(PID_PIT.OU_I_integral < -1000)
                PID_PIT.OU_I_integral = -1000;
        PID_PIT.OU_OUT = error_pit*PID_PIT.OU_P + PID_PIT.OU_I_integral*PID_PIT.OU_I;//角度环PI计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PID_X_OU==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PID_X_I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Last_Gyro_y = gy;//保存本次陀螺仪数据,下次使用
        PID_PIT.IN_I_integral = PID_PIT.IN_I_integral+(PID_PIT.OU_OUT - (-g_y));
        if(PID_PIT.IN_I_integral>500)// 积分限幅
                PID_PIT.IN_I_integral = 500;
        else if(PID_PIT.IN_I_integral < -500)
                PID_PIT.IN_I_integral = -500;
        if(LOCK_THR==1)
                PID_PIT.IN_I_integral = 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bu_wan_quan_wen_fe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ID_PIT.in_dout = PID_PIT.NOW_IN_D_RATE*(last_g_y - g_y) + (1.0-PID_PIT.NOW_IN_D_RATE)*PID_PIT.in_dou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bu_wan_quan_wen_fe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ID_PIT.IN_OUT =(PID_PIT.OU_OUT - (-g_y))*PID_PIT.IN_P + PID_PIT.IN_I_integral*PID_PIT.IN_I - PID_PIT.in_dout*PID_PIT.IN_D;//内环PID计算输出
        if(PID_PIT.IN_OUT > 1000)
                PID_PIT.IN_OUT = 1000;
        if(PID_PIT.IN_OUT < -1000)
                PID_PIT.IN_OUT = -1000;
        last_g_y = g_y;//保存本次陀螺仪数据,下次使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PID_X_I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X_END-------------------------------------------*/
        /*----------------------------------X_EN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PID_Y_OU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ID_ROL.OU_I_integral = PID_ROL.OU_I_integral + error_rol;//外环角度误差积分
        if(PID_ROL.OU_I_integral >1000)//积分限幅:100需调整
                PID_ROL.OU_I_integral = 1000;
        else if(PID_ROL.OU_I_integral < -1000)
                PID_ROL.OU_I_integral = -1000;
        PID_ROL.OU_OUT = error_rol*PID_ROL.OU_P + PID_ROL.OU_I_integral*PID_ROL.OU_I;//角度环PI计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PID_Y_OU==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PID_Y_I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Last_Gyro_y = gy;//保存本次陀螺仪数据,下次使用
        PID_ROL.IN_I_integral = PID_ROL.IN_I_integral+ PID_ROL.OU_OUT - g_x;
        if(PID_ROL.IN_I_integral>200)// 积分限幅
                PID_ROL.IN_I_integral = 200;
        else if(PID_ROL.IN_I_integral < -200)
                PID_ROL.IN_I_integral = -200;
        if(LOCK_THR==1)
                PID_ROL.IN_I_integral = 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bu_wan_quan_wen_fe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ID_ROL.in_dout = PID_ROL.NOW_IN_D_RATE*(g_x - last_g_x) + (1.0-PID_ROL.NOW_IN_D_RATE)*PID_ROL.in_dou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bu_wan_quan_wen_fe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ID_ROL.IN_OUT =(PID_ROL.OU_OUT - g_x)*PID_ROL.IN_P + PID_ROL.IN_I_integral*PID_ROL.IN_I  - PID_ROL.in_dout*PID_ROL.IN_D;//内环PID计算输出
        if(PID_ROL.IN_OUT > 1000)
                PID_ROL.IN_OUT = 1000;
        if(PID_ROL.IN_OUT < -1000)
                PID_ROL.IN_OUT = -1000;

        Ax_del = (last_g_x - g_x);

        last_g_x = g_x;//保存本次陀螺仪数据,下次使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PID_Y_I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PID_Z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ID_YAW.ou_pout = PID_YAW.OU_P * error_yaw;
        int16_t yaw_d;
        yaw_d = MPU6050_GYRO_NOW.Z*0.0610351;
        PID_YAW.ou_dout = PID_YAW.OU_D * yaw_d/0.02;
        PID_YAW.OU_OUT = PID_YAW.ou_pout  + PID_YAW.ou_dou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PID_Z==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PID==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ID_ROL.OUT = PID_ROL.IN_OUT;
        PID_PIT.OUT = PID_PIT.IN_OUT;
        PID_YAW.OUT = PID_YAW.OU_OUT;
        //PID_YAW.OUT = PID_Z;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To-moto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f(throttle>=200)//Temp_Throttle
        {
                moto1 = throttle + PID_ROL.OUT - PID_PIT.OUT - PID_YAW.OUT + PID_HIGH.OUT - PID_POSITION_ROL.OUT + PID_POSITION_PIT.OUT;
                moto2 = throttle - PID_ROL.OUT - PID_PIT.OUT + PID_YAW.OUT + PID_HIGH.OUT + PID_POSITION_ROL.OUT + PID_POSITION_PIT.OUT;
                moto3 = throttle - PID_ROL.OUT + PID_PIT.OUT - PID_YAW.OUT + PID_HIGH.OUT + PID_POSITION_ROL.OUT - PID_POSITION_PIT.OUT;
                moto4 = throttle + PID_ROL.OUT + PID_PIT.OUT + PID_YAW.OUT + PID_HIGH.OUT - PID_POSITION_ROL.OUT - PID_POSITION_PIT.OUT;
        }
        else
        {
                moto1 = 0;
                moto2 = 0;
                moto3 = 0;
                moto4 = 0;
        }
        moto_view1=moto1;
        moto_view2=moto2;
        moto_view3=moto3;
        moto_view4=moto4;

        if (LOCK_THR == 0)        Moto_Control(moto1,moto2,moto3,moto4);
        else Moto_Control(0,0,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rou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ound_rol = error_rol;
        round_pit = error_pit;
        round_yaw = error_yaw;
        round_g_x = g_x;
        round_g_y = g_y;
        round_g_z = g_z;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rou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To-moto==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避障策略使用漫反射红外对管,实现可调距离的对目标检测,然后配合光流模块实现自主避障飞行。

主函数中wihile循环及执行策略是
2ms执行一次姿态计算和控制
20ms执行一次光流数据读取和位置及高度控制
while (1)
    {
                if (true == mission_attitude)//2ms一次计算
        {
            Prepare_Data();
                        Recursive_Fliter(&MPU6050_GYRO_LAST,&MPU6050_GYRO_NOW ,5);
                        Get_Attitude();                //姿态计算
                        round_x = Q_ANGLE.X;
                        round_y = Q_ANGLE.Y;
                        round_z = Q_ANGLE.Z;
                        RC_to_tar_angle();
                        CONTROL(Q_ANGLE.Y,Q_ANGLE.X, Q_ANGLE.Z, tar_angle_X, tar_angle_Y, 0);
                        counter++;
                        mission_attitude=false;
        }
                if (true == mission_senser)//20ms一次计算
                {
                        I2C_ReadFlow();
                        if(LOCK_THR==0)
                        {
                                senser.x_sumdistance = senser.x_sumdistance + (float)senser.flow_comp_x_speed*0.01;
                                senser.y_sumdistance = senser.y_sumdistance + (float)senser.flow_comp_y_speed*0.01;
                        }
                        mission_senser=false;
                }
                if(true == mission_high)            //10ms
                {
                        if (LOCK_THR==0 && (position_star==1))
                        {
                                High_control();
                        }
                        else
                        {
                                PID_HIGH.OUT=0;
                                PID_HIGH.ou_iout = 0;
                        }
                        mission_high = false;
                }
                if(true == mission_position)  //20ms
                {
                        if(Rc_Get.AUX1 > 1500 && Rc_Get.AUX1 < 1750 && position_star == 0)
                        {
                                senser.y_sumdistance_offset = senser.y_sumdistance;
                                senser.x_sumdistance_offset = senser.x_sumdistance;
                                position_star = 1;
                        }
                        if((Rc_Get.AUX1 > 1000 && Rc_Get.AUX1 < 1500) ||  LOCK_THR==1)
                        {
                                senser.y_sumdistance_offset = 0;
                                senser.x_sumdistance_offset = 0;
                                position_star = 0;
                        }
                        if(position_star == 1)
                        {
                                if(AUTO_FLY_FLAG == 1)
                                {
                                        move_control(0,0);
                                }
                                Position_control();
                        }
                        if(position_star == 0)
                        {
                                PID_POSITION_ROL.ou_iout=0;
                                PID_POSITION_ROL.OUT=0;
                                PID_POSITION_PIT.ou_iout=0;
                                PID_POSITION_PIT.OUT=0;
                        }
                        mission_position = false;
                }
飞行视频包括定点悬停10min和一键起飞自主避障飞行,我已经上传B站bilibili,将在审核通过后将AV号分享至该帖。
至此我的多旋翼飞控制作就到此结束了...快开学了,祝21IC的各位工作学习愉快!

资料:
1,各个部分函数及最终程序(工程文件太大,分享到百度云上
2,最小底板PCB原理图(系列贴中有专门的介绍 https://bbs.21ic.com/icview-1350282-1-1.html
3,我搜集到的全部关于K64的有用的资料(太大了,只能分享到百度云上
4,选用的配件模块清单和各模块的资料详细在以前的帖子都有介绍,详细可以翻我的【多旋翼飞控】系列帖查看

网友A:
这个必须要收藏。。。。

网友B:
牛人,过来学习下。

网友C:
不错,说的挺好。不过对于四轴的串级PID调整还是要靠实际调整观察现象,理论作为辅助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说的挺好。不过对于四轴的串级PID调整还是要靠实际调整观察现象,理论作为辅助作用! ...

嗯嗯,这种运动控制的东西和电机还有硬件情况有很大的关系,主要还是实际现象实际理解作调整最好。

网友D:
还以为是多轴 结果是四轴。。。

网友E:
较完整的设计分享,有时间谈谈设计心得体会,及设计遇到难点及解决思路,那就更赞了

网友F:
不错的帖子,收藏了

网友G:
有时间的时候跟楼主学习做四轴。

网友H:
楼主好厉害,自己到现在还是没有看懂PID如何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