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找人帮我分析一原理图

楼主(2016-02-18):
在写毕业论文中要用到一张图,先说这个是紫外线传感器的原理图
说实话,我把大学的模电知识全都还给了老师,说来惭愧
想找人帮我分析一下前后级的作用,如果能给出计算过程就再好不过了。

本菜鸟在此先谢过各位大侠了。

网友A:
I/V 转换加一级同相放大。分头了解这两部分的算法,连接起来就可以了。

一直反感这样的图。

网友B:
首先你要理解光电池的特性。。。。。
有光照时,电流从正极出发回到负极。
后面的I-V转换和同相放大相信大家都认得。。。。。

网友C:
358 分2个运放画 会更好的理解
找找模电 关于运放这章 对比下图 计算公式都有的

网友D:
用358有点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I/V 转换加一级同相放大。分头了解这两部分的算法,连接起来就可以了。

一直反感这样的图。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358 分2个运放画 会更好的理解
找找模电 关于运放这章 对比下图 计算公式都有的
...

好的 我回去翻翻书,谢谢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以这张图为准吧,看起来舒服很多

网友:
能给分析下第一级电路吗

网友:
这个图感觉有问题,U1a的+—输入脚电压为0(虚短虚断),而u2输出电流,必然有电压啊。

网友E:
前边一级是电流电压转换,后边一级是放大,静态电流情况下Vsig=I/(10M*1K)*(1K+3.3K)*(1+5.1)

网友E:
不对,Vsig=I*(1K+3.3K)*(1+5.1)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对,Vsig=I*(1K+3.3K)*(1+5.1)这个吧

请问那个电容有什么作用

网友F:
两级运放?芯片内部应该有图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那个电容有什么作用

低通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那个电容有什么作用

那个是滤波的,跟去抖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