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请教一个关于arm时钟的问题

楼主(2016-02-18):
平台imx6q
我现在想在自己的用户程序中得到一个较为精准的计时函数,本来是想用clock_gettime(),这个函数可以达到ns级,但是用g++是可以编译过,用arm-linux-g++无法编译通过。如果我想获得一个准确的计时,需要从哪里获得呢?想用这个时间做一些积分运算。

网友A:
精度多少?

楼主:
最好是1ms以下 现在用的是gettimeofday做减法 用简单的程序来测试误差是10us级的 不知道程序复杂之后的效果

网友A:
内核还有一个叫hr tim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核还有一个叫hr timer

在用户端可以获得它的接口吗?

网友B:
好久没搞应用了,你可以网上搜搜相关的关于时间的函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用户端可以获得它的接口吗?

获取时间的接口就那几个,你自己研究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