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锂电池供电的GSM_GPRS模块电源方案

楼主(2016-02-18):
    各位同行们,最近几天刚上班比较空闲,俺上传一个带锂电池供电的GSM_GPRS模块电源方案给大家瞅瞅,请大家不吝赐教。

楼主:
经过实际应用,有修改!

网友A:
GND GND1,两个不同的网络,但是偏偏又直接连接在一起,这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ND GND1,两个不同的网络,但是偏偏又直接连接在一起,这是怎么做到的? ...

多谢兄台观摩,这里只是在提醒使用者注意信号地和功率地的设计概念,可以在实际板子PCB上做些工作,也可以直接连在一起使用。

网友B(2016-03-22):
大谢大谢,下载下来了。

网友C(2017-10-14):
好东西,感谢楼主,TI也有类似芯片,不知道如何

网友D(2018-04-10):
MP28164 美国芯源  升降压芯片 单节锂电池 2-3A

正在找这样的芯片,非常感谢

网友E(2018-12-16):
引用 网友D:
MP28164 美国芯源  升降压芯片 单节锂电池 2-3A

MP28164,在特定需要电流比较大时候,可以考虑采用,电流小一点,效率并不敏感的,芯片采购价就变成很大的制约因素,这芯片目前来说还是太贵了。
效率不敏感情况下,一个简单的升压芯片改装的SEPIC,成本完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