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三极管的工作原理和工作过程是怎样的?已补图

楼主(2016-02-18):
这个三极管Vt2的工作原理和工作过程是怎样的?

网友A:
此图片仅限于新浪博客用户交流与沟通。。。。。。。。。。。。。

网友A:
VT2 和 VT1构成差分输入。

网友A:
R1似乎接1/2 Vcc的电压才比较好。。。。。。。。

网友A:
什么书?有错吧?

网友B:
负反馈控制输出电压,放大倍数由R6R7 C4C5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什么书?有错吧?

有错,

楼主:
不知道上图有何问题?21ic的图
另外再找了另外一个图,求Vt2的具体工作原理

@戈卫东 @manbo789

网友D:
甲类功放电路   试试搜搜

网友E:
这是通用的自举功放电路,差分作输入级,OCL输出,闭环频响由C4,R7,R6,C5决定,输入端的电位在0.5VCC

网友F:
这是一个OTL电路。
仅分析静态电流就容易,看看首贴电路+号标注就明白。T1和T3以及后面的推挽电路是直接耦合,前级的静态电流增加后级也增加,其后果可想而知。如图示,当Vcc/2处电压变+,T2的Ic变小,E极+,则T1的Ic增加,其结果是推挽电路下方的管电流增加,Vcc/2处电位下降,使其保持稳定在Vcc/2;当Vcc/2变-......,楼主自己能够分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上图有何问题?21ic的图
另外再找了另外一个图,求Vt2的具体工作原理

VT2 和VT1构成差分输入,也就是说,电路的输出取决于2者的差。
选取适当的Rf RF,就可以认为放大倍数=Rf / RF

网友G:
这两个电路图实际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第一个电路图中的VT1、VT2连接的R4最好改为恒流源,这样才能使电路温度特性更好;第二个电路除第一个电路的问题外,还存在VT4、VT5工作点存在交越失真的问题,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增加第一个电路图中的VR10、VD4、VD5。你可以参照清华大学的模拟电路中的一个007运算放大器电路看看。

网友F:
此电路几十岁了,随便一个集成块都比它强,收藏念旧而已,改良这样分立件吃力不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