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关于气压传感器BMP180的问题

楼主(2016-02-19):
我怀疑是BMP180模块坏掉了
采用STM32F103RCT6软件模拟IIC (复制正点原子), 硬件连接检查没有问题,3.3V供电,程序如下

#include"BMP180.h"
#include"myiic.h"
#include"delay.h"
short AC1,AC2,AC3;
unsigned short AC4,AC5,AC6;
short B1,B2,MB,MC,MD;
long UT,UP;
long X1,X2,B5,B6,X3,B3,P,B7;
unsigned long B4;
long TEMP,PRES;

short BMP_Read_Data(u8 RegAddress)
{
        u8 MSB, LSB;
        short DATA;
  IIC_Start();
  IIC_Send_Byte(BMP180_SlaveAddress);   //´Ó»úµØÖ·¼ÓдÐźÅ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RegAddress);
        IIC_Wait_Ack();
        IIC_Start();
  IIC_Send_Byte(BMP180_SlaveAddress+1); //´Ó»úµØÖ·¼Ó¶ÁÐźŠ
  MSB= IIC_Read_Byte(1);
        LSB= IIC_Read_Byte(1);
        IIC_Stop();
  delay_ms(5);
  DATA=MSB << 8;
        DATA |= LSB;
        return DATA;
}
void Init_BMP180(void)
{
        AC1 = BMP_Read_Data(0xAA);
        AC2 = BMP_Read_Data(0xAC);
        AC3 = BMP_Read_Data(0xAE);
        AC4 = BMP_Read_Data(0xB0);
        AC5 = BMP_Read_Data(0xB2);
        AC6 = BMP_Read_Data(0xB4);
        B1 =  BMP_Read_Data(0xB6);
        B2 =  BMP_Read_Data(0xB8);
        MB =  BMP_Read_Data(0xBA);
        MC =  BMP_Read_Data(0xBC);
        MD =  BMP_Read_Data(0xBE);
}
long BMP_Start_TEM_Measurement(void)
{
  long temperature;
        IIC_Start();
  IIC_Send_Byte(BMP180_SlaveAddress);   //´Ó»úµØÖ·¼ÓдÐźÅ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0xF4);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0x2E);
  IIC_Stop();
        delay_ms(10);        // max time is 4.5ms
        temperature=BMP_Read_Data(0xF6);
        return temperature;
}
long BMP_Start_PRES_Measurement(void)
{
  long pressure;
        IIC_Start();
  IIC_Send_Byte(BMP180_SlaveAddress);   //´Ó»úµØÖ·¼ÓдÐźÅ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0xF4);                        // write register address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0x34);                         // write register data for pressure
  IIC_Stop();
        delay_ms(10);  // max time is 4.5ms

        pressure = BMP_Read_Data(0xF6);
        pressure &= 0x0000FFFF;

        return pressure;
}
void BMP_TEMP_Convert(long *TEMPE)
{
                UT=BMP_Start_TEM_Measurement();
                UT=BMP_Start_TEM_Measurement();
                X1 = (UT - AC6) * AC5 >> 15;
                X2 = ((long) MC << 11) / (X1 + MD);
                B5 = X1 + X2;
                *TEMPE = (B5 + 8) >> 4;
}
void BMP_PRES_Convert(long *PRESE)
{
        UP=BMP_Start_PRES_Measurement();
        UP=BMP_Start_PRES_Measurement();
        B6 = B5 - 4000;
        X1 = (B2 * (B6 * B6 >> 12)) >> 11;
        X2 = AC2 * B6 >> 11;
        X3 = X1 + X2;
        B3 = (((long)AC1 * 4 + X3) + 2)/4;
        X1 = AC3 * B6 >> 13;
        X2 = (B1 * (B6 * B6 >> 12)) >> 16;
        X3 = ((X1 + X2) + 2) >> 2;
        B4 = (AC4 * (unsigned long) (X3 + 32768)) >> 15;
        B7 = ((unsigned long) UP - B3) * (50000 >> OSS);
        if( B7 < 0x80000000) P = (B7 * 2) / B4 ;
  else
                P = (B7 / B4) * 2;
        X1 = (P>> 8) * (P >> 8);
        X1 = (X1 * 3038) >> 16;
        X2 = (-7357 * P) >> 16;
        *PRESE = P + ((X1 + X2 + 3791) >> 4);
}

主程序中
调用初始化函数后
while(1)
        {
                BMP_TEMP_Convert(&TEMPERATURE);
                BMP_PRES_Convert(&PRESSURE);

                printf("%f\r\n",(double)PRESSURE);
                //printf("%f\r\n",(double)PRESSURE);
                delay_ms(100);
        }

读出来的温度数据是32度 明显不符合实际,手机定位显示温度是3摄氏度
读出来的气压数据是623hpa 不符合实际  一般认为气压101KPa即1010h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