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Proteus--DSP进门只差一丢丢了,我却已跪。。。

楼主(2016-02-19):
装了Proteus8.3,然后有了TMS320F2xxx系,高兴。
装了CCS3.3,然后只有out没有hex,于是百度,各种的不行。
只好装了CCS6.0。果然有hex,然并X。这个HEX文件格式并非proteus可用的,网络上说前面有无冒号的问题。照做。杯具。
叹气。

多年前,同事用proteus,我说别用,用个板子不就好了吗?实际上,有了板子的人,就受困于仿真器连接或驱动或下载种种问题,本来研究单片机嵌入式,却研究那根线通断、供电、下载版本等问题了,而单片机学习本身,一点进步都没有。
后来我就不阻止别人用proteus了。

----
嗯,请问有CCS3.3生成HEX的操作方法吗?
请问CCS6.0的HEX文件怎么操作,才能在proteus上使用?

网友A:
研究单片机嵌入式,却不想研究那根线通断、供电、下载版本等问题,那你想研究啥?

网友B:
TI提供hex2000工具可以将.out转换为HEX

网友B:
没使用过proteus   我的建议还是在硬件上实际做

网友C:
keil安装目录中有fromelf, GCC工具链有objcopy工具,都可以转换.out格式的可执行链接文件

网友D:
楼主喜欢玩虚的?呵呵!

网友:
硬件上实际,proteus 终究是模拟的条件太理想了

网友E:
protues做简单些的设计还是可以的。

网友F:
protues模拟仿真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G:
说的有道理。
很多时候表面上看我们学了很多东西,可是我们需要的是解决问题,并不想花太多时间在学习解决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