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sabresdb 烧写问题求助

楼主(2016-02-19):
(无正文)

网友A:
你尝试一下 在windows启动的时候按F5 还是F8来着 然后关闭强制数字签名. 一般好像windows7 64位 还有windows7以上的都要强制数字签名,如果你的usb驱动证书有问题 或者只是一个测试证书 是没办法安装的.

网友B:
64bit的win7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