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创动向] 我们要搭建图片服务器,不知各位大牛有什么建议?

楼主(2016-02-19):
如题,商城的图片越来越多,还有pdf资料、各种封装文件,随着我们这块的完善,资料是越来越多。
因此,我们想搭建图片服务器(或者叫静态资源服务器),一个是方便管理,另外一个是考虑后面可以做负载均衡,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建议?
现在的状况我大概描述下:
1、容量要求不是很高,因为商城的商品也就几万。加上pdf,封装库等,1T的容量就绰绰有余。
2、图片的数量,按照几十万张估计,不算多。但是一个页面要加载的图片是比较多的。

这里有个关键点,就是用什么方式来存储这些静态资源。还是用NAS吗?NAS在并发比较多的情况下,会不会有问题呢

网友A:
2条路

1,就近架存储,通过专用存储通道连接到主机上,或主机上再增加一套 SSD阵列

2,通过 网络方式 不限于 NSA 方式, 也可以是图片指向另外一个地址 (好处可以分担一部分WEB主机的负载压力)

硬件:建议  网络上用 SSD 用阵列, 突发性能好,更变态的就拿内存。。。。。

具体还是先上网站的, 架构,搞清楚可以怎么样,扩展性能

网友B:
大网站的静态资源一般放在cdn上的
立创商城可以考虑把这部分内容交给专业公司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