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血的经历告诉大家,慎用stm32的硬件iic

楼主(2016-02-19):
      大前提,我这里是操作mpu6050,如果是操作eeprom是没有问题的,基本随便怎么干都没问题,操作mpu6050有问题的朋友可以过来看看,      这里在硬件iic上前前后后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和功夫,中间也遇到各种问题也解决了各种问题,我硬件iic都已经用到了dma去操作了,dma操作,或者是硬件iic操作有点好处就是外设自己的发数过程中,不占cpu的,这时候别的中断进来了,可以去跑cpu运算,总的来看cpu效率很高,模拟的就不是了,
      我从一般的硬件iic到中断,到dma里面的全都做过了,其实单独跑,没有别的中断,没有别的任务去干扰它,那跑几天都没有一点的问题,当有了别的任务,别的高优先级的中断之后,问题就比较多了,各种奇葩奇怪的问题,有时候竟然就是替换一个配置函数的顺序就能解决了,有时候又是打断它的中断函数时间过长了(30us中断来打断硬件iic算中断时间过长了会导致和mpu工作的iic出问题,这里注意是mpu6050)然后我把打断iic的中断我分段了,每个都是20us多,可以跑一下午了,但是如果后面只是因为多加了一些判别句在里面,居然也会导致硬件iic一会之后死掉,如果不加,它也能跑好几天不死,至少我是跑过一下午等等的,
      总结一句就是硬件iic操作的时候,很多你看似逻辑没有问题的操作,可能哪里就影响到它的硬件iic了,
     于是于是今天上午换了模拟iic,模拟iic的速度要自己去调,但是调好了也是挺快的,操作mpu6050可以被中断打断,我这里实验的是被32.5us的10khz的中断打断,工作到现在没出问题,下午继续观察观察,

      这里告诉一些朋友,仅供参考,硬件iic慎用,因为很多时候我遇到问题了,总是能通过一些手段去解决,譬如是打断iic的中断时间过长,我缩减时间,(实际上我iic用的dma,多数据收发时候,其他的中断打不断的,这里我也解释不清楚的,看iic时序和模拟的很不一样,是压根没有打断的部分存在的)但是总是出些问题,总是去擦屁股不好弄,
      我一开始很坚信st的硬件iic没有bug,毕竟也是,很多说有bug的人都是人云亦云,自己没有尝试就去随大流这么说,我这里前前后后在硬件iic琐碎估计也有半年时间了,半年时间了我也写了很多硬件iic的函数,但是切记一点,我目前的经验就是,如果单独的硬件iic,或者中断里面优先级最高,或者没有多任务,多操作的话,st的硬件iic工作的很完美,但是多任务多操作之后,使用dma的iic有时候也是很完美,但是这只是个表象和开始,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大家慎用

网友A:
今天才发现这个问题?一直就用模拟I2C。其他的外设倒是用硬件。不光STM32,早期的LPC的片子也有死机的问题。

网友B:
虽然没用过STM32的硬件IIC,但是看了很多人说硬件IIC会频繁出现问题后就一直模拟IIC,自己切身实践虽然是好的,但是做项目的话会白白浪费很多时间,都说有问题那肯定不能好了,如果真想搞懂是什么问题还是在空闲的时候做实验吧,时间不充裕就老老实实模拟吧..............

网友C:
ST的硬件IIC因为要规避专利问题,做得比较奇怪。据说后面更新的F4等等会比较正常。不过一般都用习惯了模拟IIC

网友:
我也正想试试MPU6050,回去试试

网友D:
唉!这个IIC我用的时候确实也害怕,各种问题。我这里不是迫不得已一般不用它。现在项目中用的IIC总线,心里也有余悸的。

网友E:
该反映给ST啊

网友F:
iic的速度不能快,快了就容易出问题,我现在都改用模拟的了

网友G:
用ST的硬件IIC时,千万不要用中断和DMA。用轮询就OK

网友H:
姨妈贴老问题了

网友I:
F3的老问题了,基本硬件自带的官方库的例程都会多少有点问题,不过也有解决方案,F4要好的多。

网友J:
是的,所以也没有用硬件的iic

网友K:
硬件的iic不敢用

网友L:
呵呵,很早就听说I2C问题了

网友M:
我现在使用模拟I2C,遇到这样的问题请问怎样解决?由于要存很多记录,每天电压的最大值,最小值,电流最大值,最小值等待。中断也很多,记录中时而有乱的,我估计是I2C被中断了,请问这样的问题怎样解决?I2C操作的时候关闭总中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现在使用模拟I2C,遇到这样的问题请问怎样解决?由于要存很多记录,每天电压的最大值,最小值,电流最大 ...

我现在测试的是模拟iic,这里打断用的是30us长的中断,我没有测试更长的,打断频率是15khz,你要是出问题,将你中断的打断时间缩短,或者你的iic通讯要是没有不能放最高优先级,你就放最高优先级,不让被打断,或者中间优先级,尽量少被打断

网友N:
自己遇到问题, 自己解决不了, 就劝人家慎用, 实在好讨厌!
如果你摆出了事实证明STM32硬件I2C有问题, 那是立功, 否则别胡言乱语误导人!
STM32F103 & STM32F104 I2C设计的确啰嗦(STM32F030 I2C 就简单易用), 但也只是多花点时间看资料而已.
我第一个STM32项目恰巧是STM32F103ZET+MPU6050+HMC5883L+GPS+.., 是硬件I2C, 且中断读取, 运行几年了, 不见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N:
自己遇到问题, 自己解决不了, 就劝人家慎用, 实在好讨厌!
如果你摆出了事实证明STM32硬件I2C有问题, 那是立 ...

上些代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N:
自己遇到问题, 自己解决不了, 就劝人家慎用, 实在好讨厌!
如果你摆出了事实证明STM32硬件I2C有问题, 那是立 ...

中断读取是中断读取,我说了,我光板硬件跑几天也不带出问题的,我是说当有外部中断要打断你这个iic的中断的时候,各种齐齐啪啪的问题就出现了,你可以试试,我iic也是放在中断里面读取的,我用的还是mpu6050的int引脚外部触发的200hz中断,这个中断里面读取dmp,耗时700us,我还是dma读取的,意味着我这个读取只要开了个头,就不怕被打断,它相当于外设自己在读数收数,但是问题就是我有个15khz的中断要去打断我刚刚的那个有iic的中断,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的问题,各种各样,解决一个出来新的,所以我说慎用,有问题肯定有解决办法,但是会搞死你,

网友P:
我用的时候驱动mpu6050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是速度快了就不行了

网友Q:
从来不用硬件I2C的人飘过
主要是移植太麻烦,模拟I2C的,只要重新定义以下引脚即可,爽YY啊

网友R:
那iic有这些bug,该如何解决呢
如果用模拟的话如何提高速度呢

网友S:
我一直都 是用IO摸拟,其实是IO摸拟也是很好用的,而且在不同的芯片间也方便移植,只是速度可能稍慢点。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测试的是模拟iic,这里打断用的是30us长的中断,我没有测试更长的,打断频率是15khz,你要是出问题 ...

你的意思是I2C操作放中断里?

网友T:
长知识了。。。。

网友U:
挖晕,还有这问题?就像当年的BF有SPI BUG历史一样,这些其实都正常。

网友V:
我也遇到过,郁闷得很,这么火的芯片开始根本不会怀疑

网友W:
早就听说STM32的硬件I2C有问题

网友X:
STM32 的iic本身就存在问题。

网友Y:
说了一长条不如上些代码看看清楚明白

网友Z:
换MPU6500吧,SPI速度爽死,还没bug

网友AA:
其实我想说, 硬件I2C 其实就是软件I2C的实现!

软件I2C是理论+协议。  然后厂家就按这个白皮书做出硬件的I2C.   专利就是飞利浦的I2C 了。
如果你够土豪,你就用一个超便宜的MCU来软件I2C. 然后再通过一个40M速度的硬件SPI口来与主CPU通信。呵呵!

就是软件I2C, 按他的白皮书协议, 它是时序也不能被打乱!否则照样出问题!

硬件,软件I2C都是一回事,  只是 ST公司的I2C 有 BUG! 我一直认为ST公司设计这个I2C的工程师当时是喝多了或者被女朋友甩了!呵呵!
你看像其他公司的硬件I2C那个有问题?  NXP,ATMEL,TI,MICROCHIP,FREESCAL.....

网友AB:
st公司不是有这个bug的解决方案了吗

网友AC:
引用 网友G:
用ST的硬件IIC时,千万不要用中断和DMA。用轮询就OK

轮询??这个stm32f103(m3内核)的IIC我知道有bug,我接下来有个项目用的是stm32f0系列的,是M0内核,不知道在硬件IIC上,是否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AD:
我用303的时候都是正常的,没出现过问题,用的也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我用303的时候都是正常的,没出现过问题,用的也还行

f3和f0系列的我之前有认真看过手册,iic模块是完全重新设计的了,没有了这种麻烦事应该是很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B:
st公司不是有这个bug的解决方案了吗

实话说,解决方案不能算是解决方案,只是不断的会有新问题出现,要你不断的擦屁股,我不可能iic中断优先级最高对吧,我用dma方式它一样不能随便被中断打断,现在软件模拟的,可以任意被我现在用的15khz的中断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Z:
换MPU6500吧,SPI速度爽死,还没bug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后面是要考虑换mpu6500,这样留给我运算和控制等等的实时性要好很多,控制频率可以做到很高,

网友AE:
引用 网友N:
自己遇到问题, 自己解决不了, 就劝人家慎用, 实在好讨厌!
如果你摆出了事实证明STM32硬件I2C有问题, 那是立 ...

把你的代码贴出来看看有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把你的代码贴出来看看有什么不同

很抱歉代码不能公开,讨论问题不一定非要停留在代码层面的,我感觉,对于这个问题我描述的也很仔细的,代码这里没有多大用处的,真的有做过硬件iic,可以解释出在我描述的情况下,有哪些因素可以导致的一些结果和我的现象一样,,如何的解决思路,这些是很好的讨论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用的时候驱动mpu6050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是速度快了就不行了

你的现象我有遇到,我最开始的时候是硬件iic,写dmp固件的时候,居然速度快了之后写不进去,你说奇葩吧,当时是超过200khz就写不进去固件,然后读数可以360khz,硬件上有说要400khz,apb1还是哪个时钟要10M倍数,我不是,所以是360khz,再后来我用来dma的iic,居然发现写固件可以360khz的速度写进入了,再后来我也控制逻辑越来越复杂,加了一些中断,还有等等的,有时候我切换一下dma的iic,有时候就是硬件的iic,它居然硬件iic可以360khz往里写,我想想都奇葩,实在费解是哪里导致的,st的硬件iic应该说单独去用真的没问题,他官方的例子也是单独用的,但是多任务一起时候,就会慢慢搞死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那iic有这些bug,该如何解决呢
如果用模拟的话如何提高速度呢

你的问题我一开始也是疑惑的,解决我不清楚是不是bug导致的,不敢乱说,每次不同的情况导致了故障,都慢慢尝试有能解决的时候,甚至有时候的解决办法只是换下配置函数的顺序,至于模拟的iic,提高速度可以用那个while循环延时的那个,改变那个延时函数里面的数大小,改的越小延时越小,这样速度就越快了,基本就是这么调速度,速度可以做到接近400k,因为是while循环做的延时,准确的通讯速率要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的意思是I2C操作放中断里?

是的,如果你iic读取数据,可以作为最高优先级的事情,别的事情没有比他更重要的,就是一般实时控制中,有些事情是间隔个时间就要做,一点不能被打断的,那种事情里面,iic不能作为最高优先级,你这里如果没有这样的,iic可以放在一个中断里面,中断优先级最高,这样就不会被打断iic了,那么你肯定不会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B:
st公司不是有这个bug的解决方案了吗

所谓 的bug解决方案,然并没什么暖用,我就是那么用的,

网友AF:
貌似F7的I2C外设做了比较大的改进,连寄存器都改了,不知道还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AG:
我很奇怪的是你完全可以将硬件iic的操作代码贴出来我们一起分析,又不是什么秘密。

网友AH:
引用 网友AG:
我很奇怪的是你完全可以将硬件iic的操作代码贴出来我们一起分析,又不是什么秘密。 ...

你让他发iic代码的人又不是楼主,楼主也搞差了。。。

我用了好几年STM32,I2C也听了很久了,一堆人喊不好用。
只有偶尔几个人说没问题是你们自己不会用,又不来点干货,只知道吹。
我曾经试着用CPAL库断断续续搞了个把月,放弃了,这尼玛实在太难debug了

网友AI:
STM32 勘误表里不是说明了,IIC问题了,,,官方都说有问题了,  F0F4 估计好多了,听说更改了设计。

网友AH:
引用 网友AI:
STM32 勘误表里不是说明了,IIC问题了,,,官方都说有问题了,  F0F4 估计好多了,听说更改了设计。 ...

我就是调的F4。
应该是F0和F3吧,用的新版iic

网友G:
什么时候有空开个帖子,单独来聊聊STM32F10x系列的I2C的那些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H:
你让他发iic代码的人又不是楼主,楼主也搞差了。。。

我用了好几年STM32,I2C也听了很久了,一堆人喊不 ...

好吧,我也是那个喊你们不会用的人之一,只是确实喊不好用的人分两种啊,一种没有实际操作过,或者没看明白去操作的,弄不出来,这种呢,是正常的单独使用iic都可能出问题的,而另一种是曾经调好了也能十分正常的工作的,但是没有试过在大的系统工程里面也使用低优先级的iic,而在这之前喊的没问题,而进入大系统工程之后,总是出现奇奇怪怪的问题,喊不好用的,我算是后者吧,这里也为曾经喊说不会用是没用好道歉,至于干货翻我的帖子我有发过怎么使用硬件iic的帖子,只是引了个头的,这里的后面自己写的一些高阶的硬件iic代码是真的不方便公开,只能这里再说一句,我经历了这个,感受就是要用他要有思想准备,在大系统的工程里面会有一堆堆的意想不到的问题,大家要有心理准备,f3和f0的我看了,重新设计了,应该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AJ(2017-01-18):
在 I2C 的规范中定义了时钟延展协议。通过这一协议,SLAVE 设备在没有条件接收或发送下一个数据时,可以拉低 SCL 信号,通知 MASTER 设备暂停数据的传输,直到 SLAVE设备释放 SCL 信号。对于 STM32 的I2C接口来说,如果 CR1 寄存器中的 NO STRETCH 位为‘0’则开启时钟延展协议,而该位为‘1’时关闭时钟延展协议。在开启了时钟延展协议的情况下,STM32 的I2C接口作为 SLAVE 设备接收数据时,如果 SR1 中的 RxNE 不为‘0’,也就是接收缓冲区不空,则会送出时钟延展信号,将 SCL 信号拉低。同样情况下,作为 SLAVE 设备发送数据时,如果发送缓冲区为空,即 SR1 中的 TxE 为‘1’时,也会送出时钟延展信号。在关闭了该协议的情况下,STM32 的I2C接口不会向外发送时钟延展信号。而此时,软件必须检测 SR1 寄存器中的 OVR 位,来判断是不发生了接收数据覆盖或重复发送问题。
建议:
在 I2C 的规范中定义了时钟延展协议。通过这一协议,SLAVE 设备在没有条件接收或发送下一个数据时,可以拉低 SCL 信号,通知 MASTER 设备暂停数据的传输,直到 SLAVE设备释放 SCL 信号。对于 STM32 的I2C接口来说,如果 CR1 寄存器中的 NO STRETCH 位为‘0’则开启时钟延展协议,而该位为
‘1’时关闭时钟延展协议。在开启了时钟延展协议的情况下,STM32 的I2C接口作为 SLAVE 设备接收数据时,如果 SR1 中的 RxNE 不为‘0’,也就是接收缓冲区不空,则会送出时钟延展信号,将 SCL 信号拉低。同样情况下,作为 SLAVE 设备发送数据时,如果发送缓冲区为空,即 SR1 中的 TxE 为‘1’时,也会送出时钟延展信号。在关闭了该协议的情况下,STM32 的I2C接口不会向外发送时钟延展信号。而此时,软件必须检测 SR1 寄存器中的 OVR 位,来判断是不发生了接收数据覆盖或重复发送问题。

网友AK(2017-04-30):
关于楼主说的把IIC放在中断里读取的问题,我认为没把握好各个信号和任务间的时序关系。如果IIC不能被打断,那么可以把优先级调高,如果可以被打断,没有发送成功应该设置相应得标志位,以达到在其他工作完成,在判断是否传输失败和是否再次触发。其次,单纯用IIC做通信是不过的,还需要结合协议来完成对数据的校验,我认为:只要能成功用IIC读取一次,其他问题都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对程序流程进行优化。
程序设计最难的不是如何驱动外设,而是如何优化流程,也就是算法。虽然st公司的IIC有问题,但我们有时也可以牺牲点时间和资源来解决。

网友AL:
有空实测下

网友AM:
I2C死了的时候,系统复位都不能活过来,除非你断电重启,你不要说你没碰到,爱用不用,个人所好,不必再无谓争执

网友AN(2017-10-01):
我也碰到了这个BUG,经过网上一个大神的提示,这样修改初始化后修复了...
/* USER CODE BEGIN I2C1_MspInit 0 */
//For STM32 IIC BUG
//    __HAL_AFIO_REMAP_I2C1_ENABLE();

    __HAL_RCC_I2C1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Pin = SCL_Pin|SDA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HAL_GPIO_WritePin( GPIOB, SCL_Pin, 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 GPIOB, SDA_Pin, GPIO_PIN_SET);

                hi2c->Instance->CR1 = I2C_CR1_SWRST_Msk;
                hi2c->Instance->CR1 = 0;

  /* USER CODE END I2C1_MspInit 0 */
    /**I2C1 GPIO Configuration
    PB8     ------> I2C1_SCL
    PB9     ------> I2C1_SDA
    */
    GPIO_InitStruct.Pin = SCL_Pin|SDA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__HAL_AFIO_REMAP_I2C1_ENABLE();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I2C1_CLK_ENABLE();

网友AO(2017-11-04):
早就发现这个问题了,ST一直存在此问题,还有RTC问题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果断换GD的 分分钟解决问题

网友AP(2018-01-22):
我用STM32F10C8T6 连接IIC 接口的OLED。
STM32cubeMX进行初始化设置,以及修改了一下DMA发送函数,发现不能显示
接口驱动是没问题的,以前用3.5库(没使用DMA)是能正常显示的。
使用板上的LED灯检查卡在哪,发现卡在第二次发送上。
下面是精简后的程序,还请大神指导一下。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DMA_Init();
  MX_I2C1_Init();
  OLED_Init();
  while (1)
  {
  }
}
void I2C_Master_Transmit_DMA(uint16_t DevAddress,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
  while (HAL_I2C_Master_Transmit_DMA(&hi2c1,DevAddress,pData,Size)!= HAL_OK)
  {
    if (HAL_I2C_GetError(&hi2c1)!= HAL_I2C_ERROR_AF)
    {
      Error_Handler();
    }
  }
}
void OLED_WR_Byte(uint8_t Byte,uint8_t DC)
{
      uint8_t SendBuff[2];
      SendBuff[0] = DC;
      SendBuff[1] = Byte;
      I2C_Master_Transmit_DMA(OLED_ADDRESS,SendBuff,2);
}
void OLED_Init(void)
{
  delay_ms(200);              //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display off关闭显示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set low column address 设置开始低列地址为SEG0
   /*************目的测试卡在哪*********************/
        HAL_GPIO_WritePin(LED_GPIO_Port,LED_Pin,GPIO_PIN_SET);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set high column address设置高列地址为0000b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start line address  设置开始行地址
OLED_WR_Byte(0xB0,OLED_CMD);//--set page address        设置开始页地址PAGE0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 // contrast control对比度控制,双字节命令
OLED_WR_Byte(0xFF,OLED_CMD);//--对比度为256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set segment remap SEG0列地址为127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设置为正常显示(正常 / 反相显示)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设置驱动路数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驱动路数为1/32 duty占空比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Com scan direction: Scan from COM[N-1] to COM0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set display offset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set osc division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8,OLED_CMD);//set area color mode off
OLED_WR_Byte(0x05,OLED_CMD);//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set com pin configuartion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set Vcomh设置电压
OLED_WR_Byte(0x30,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set charge pump enable设置电荷泵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开电荷泵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turn on oled panel,开始显示
}

网友AQ:
移植都是模拟iic

网友AR:
作为学生,该学还是得学的。

网友AS:
模拟和硬件IIC都得会,等ST改进吧

网友AT(2018-08-07):
刚遇到F103 硬件I2C被UART3中断打断死机问题,在读数据时关全局中断解决问题;关全局中断要慎重!!!

网友AU(2020-10-09):
引用 楼主:
f3和f0系列的我之前有认真看过手册,iic模块是完全重新设计的了,没有了这种麻烦事应该是很正常的 ...

那f7呢?iic重新设计过吗?

网友AV(2022-01-23):
我之前用PIC的芯片硬件I2C非常顺利,改用ST就麻烦一大堆,见识了学习了

网友AW:
好吧,再次强化了这一点,还是模拟IIC靠谱。

网友AX(2022-12-03):
这个问题什么时候能解决呢

网友AY:
自己加判断语句,要是检测不到器件就重新初始化!

网友AZ:
stm32的iic很**肋这是真的吗

网友BA:
stm32内部iic读写eeprom有问题吗

网友BB:
函数中有一个BUG

网友BC:
STM32 硬件I2C 到底是不是个坑

网友BD:
硬件自带的官方库的例程都会多少有点问题

网友BE:
用搞STM32IIC通讯bug ack信号间短暂旦错短暂ACK信号STM32挂 想用IIC用软件模拟吧

网友BF:
楼主这个问题很经典,但是我在用STM32过程IIC时很少发生问题,不知道过了这么久还是否有问题

网友BG(2024-07-28):
尽量减少中断处理时间,并考虑使用中断优先级配置来确保I2C通信的稳定性。

网友BH:
在有高优先级中断的环境中,硬件I2C可能会因为中断处理时间过长或中断优先级配置不当而出现问题。中断处理时间过长会影响I2C通信的稳定性。

网友BI:
硬件I2C的时序可能会受到其他系统活动的干扰,尤其是在多任务处理和高频中断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