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iTop4412精英版开发板上移植的Ubuntu系统 ,可以跑C++程序吗...

楼主(2016-02-19):
RT!
以前在PC上用过Ubuntu系统,下载需要小型化,平时用C和C++比较多。在嵌入式Ubuntu上可以跑C++程序么?

网友A:
可以吧~Ubuntu应该是支持c++的,可以看一下Ubuntu的框架图

网友B:
肯定可以的

网友C:
c和c++都可以的~
库平台移植就成

网友D(2016-03-22):
应该不只可以跑,还可以用Ubuntu来开发C++程序

网友E:
现在一边都用qt吧  linux  下面的     只要你编译器 可以就行啊

网友:
我可以告诉楼主,单片机也可以跑C++

网友F(2016-04-29):
静态编译应用没问题的~操作系统都带c库,Ubuntu这么大的系统,应该是带c++和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