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做跟随器, 输入12V ,供电电压11V,回导致什么结果?

楼主(2016-02-19):
(无正文)

网友A:
超规格使用,批量会出问题的!
LM358共模输入电压范围是VCC-1.5V,输出也是VCC-1.5V

网友B:
跟随器,输入12V,那么输出也是12V。这做11V电源电压下办得到吗?用轨到轨运放也办不到。

网友C:
会不会拉输入要看输入电路形式了,自己试一下也可以,不过超过厂家承诺范围的应用,厂家是不保证的,就是不一定每个器件的表现都一样。

网友D:
相位反转,,或者输出饱和但是肯定到不了12V

网友E:
输入高于供电,LM358输入级电路不工作,输入为高阻因,而对12V输入没有影响。运放的输入为可输出的最大值。

网友F:
358输入是PNP结构,因此在输入高于电源时停止工作,一般的小功率晶体管BE反压5-7V,在压差小于5V时应该是安全的,高于5V后会成为一只稳压管和电阻(或不正常工作的恒流源),吸收输入电流,

网友G:
输出有可能是很奇怪的,自己搭几片看下吧

网友H:
电源电压11V,即使轨到轨,也就最高输出11V,所以要想此跟随器正常,输入不要超过11V-1.5V

网友I:
输入不要超过11V-1.5V 这是关键!!  昆明  kunmkfp.wikidot.com

   qydkfp.wikidot.com 清远
   qykfp.wikidot.com        清远
   ksdkfp.wikidot.com         昆山

楼主:
引用 网友F:
358输入是PNP结构,因此在输入高于电源时停止工作,一般的小功率晶体管BE反压5-7V,在压差小于5V时应该是安全 ...

还没仔细研究过内部框图,不过你说的貌似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