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iTop4412核心板B型Linux启动死机问题,求助。

楼主(2016-02-19):
开发板:迅为iTop4412核心板B型(POP封装)
操作系统:iTop4412_Kernel_3.0
问题描述:系统在启动时,偶尔会oops,此时串口打印不断地刷屏,出现的频率还不低。正常和异常日志见附件。经过定位发现,导致oops是执行if (((fmrx(MVFR0) & MVFR0_A_SIMD_MASK)) == 1) elf_hwcap |= HWCAP_VFPv3D16;语句所致(vfpmodule.c文件中)。请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一般都是非法内存访问或执行了非法指令引起的,楼主将该语句注释掉测试下看是否还会出现。

网友B:
对内核做过什么操作呢?你使用原始的内核以及配置文件试试,看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