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下载完程序后,需要上电重启才可以呢?

楼主(2016-02-19):
为什么下载完程序后,需要上电重启才可以呢?我记得以前直接就可以运行的

网友A:
这个下载的时候有选择的,举个例子Keil里面的download function擦除有三个选项:
1.erase full C
2.erase sector
3.do noterase
烧录也有三个选项
1.program
2.verify
3.reset and run
如果把reset and run 选上,则烧录后不用断电就会自动重启程序,
若不选,则需断电后再重新上电程序才能运行

网友B:
估计是你下载部分没配置好

网友C:
你用的什么编译器呢?有的编译器有下载后运行的选项,有的就没有

网友D:
一般都有下载配置的,下载完毕后直接运行

网友E:
楼主用的是什么芯片,哪个编译器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F:
一般主流的MDK和IAR都默认支持的,其他的没用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一般主流的MDK和IAR都默认支持的,其他的没用过

有个rest and run的选项,把这个选中就可以了。

网友H: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

楼主(2017-04-25):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什么编译器呢?有的编译器有下载后运行的选项,有的就没有

用LMFLASH下载的时候,也有这个选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