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从一坏开关电源上拆了一只1n5844二极管,网上说这是个0.5w3.9v的稳压管,但是从它粗壮的个头和0.15v的超低压降,我看它像个3A的肖特基。不过它到底是什么?

网友A(2016-02-19):
是1N5824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1N5824吧

不,就是1n5844

网友A:
确实有这个型号的肖特基

楼主:
什么参数啊?

网友A:
40V/5A肖特基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V/5A肖特基

可是它的个头和1n5822一样,求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它的个头和1n5822一样,求教!

一样有什么好奇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有什么好奇怪的

如果5A,那个头应该大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5A,那个头应该大呀。

没有什么应不应该的,同样封装不同电流的东西大把
自己去看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