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的管脚属性在初始化程序里面如何调整

楼主(2016-02-19):
最近做项目遇到eim的驱动能里不足,需要调整下eim的驱动能力,但是手册上看到有很多选项但是不知道在程序里怎么修改,貌似是内核给初始化好的。看图说话吧,datasheet的。

驱动能力

驱动能力

在这图上有很多选项,如何跟下图这种配置关联起来呢?

配置图

配置图

望各位网友帮帮忙。

网友A:
你搜索一下 比如_MX6Q_PAD_EIM_DA0__SRC_BT_CFG_0 会用于定义pin脚, 那个pin脚最后一个 就有什么CTRL专门有上拉下拉之类的宏.

网友B:
找到那个相关的寄存器,直接把值改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