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配置SPI FLASH失败

楼主(2016-02-19):
FPGA芯片:XC7A200T,flash:N25Q256,用Jtag可以正常下载bit文件,但是不能烧写flash。impact的信息如下:
INFO:iMPACT - Current time: 2016/2/18 17:15:59
// *** BATCH CMD : Erase -p 1 -spionly
PROGRESS_START - Starting Operation.
Maximum TCK operating frequency for this device chain: 66000000.
Validating chain...
Boundary-scan chain validated successfully.
1: Device Temperature: Current Reading: -273.00 C
1: VCCINT Supply: Current Reading:   0.000 V
1: VCCAUX Supply: Current Reading:   0.000 V
Unprotect sectors: FALSE
SPI SLAVE TYPE in Cse_Operate.c is 99
key: period_frc, value: 0
key: dclk_has_reset, value: 0
key: period_int, value: 10
Found Slave on Bus Index.
Found Slave on Bus Index.
Slave Int Type is 99, slave Index is 0 , SPI_SLAVE is 99
Slave Type is 99, slave Index is 0
SPI core clock speed value = 0xA801.
key: period_frc, value: 0
key: dclk_has_reset, value: 0
key: period_int, value: 10
Found Slave on Bus Index.
Found Slave on Bus Index.
Slave Int Type is 99, slave Index is 0 , SPI_SLAVE is 99
Slave Type is 99, slave Index is 0
SPI core clock speed value = 0xA801.
PROGRESS_START - Starting Operation.
'1': IDCODE is 'ffffff' (in hex).
'1': ID Check failed.
INFO:Cse - The operation did not complete successfully.
PROGRESS_END - End Operation.
Elapsed time =      0 sec.
25.mcs"
exist.
exist.
exist.
exist.
exist.
it' ...
25.bit"

测量spi flash的电源是正常的,焊接质量还可以,但是片选一直为低电平,clk有固定的38.4MHz时钟。更换flash为M25P64后,现象同上,但是时钟变成了2.7MHz。

求各位大神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
直接选择擦除flash也不行

网友A:
M[1:0]线是不是不对啊?感觉你是想用impact将mcs文件下载到flash里面,看信息都是slave。个人认为这里好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0]线是不是不对啊?感觉你是想用impact将mcs文件下载到flash里面,看信息都是slave。个人认为这里好像 ...

测试了M【2:0】的值,确认是001,Master SPI 模式。

网友B(2017-11-17):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

网友C:
同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D(2019-12-24):
楼主解决了吗?俺也遇到这个问题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