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如何设计电路用TPS50601芯片转出3.3V和1.5V的电压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2-20):
看datasheet,然后看里面的参考电路,搭电路仿真或者买芯片调试。

网友B:
支持一下新人, 借助 德仪的 WEBENCH® Designer, 几分钟就轻松搞定.
建议楼主去学习一下. http://www.ti.com.cn/lsds/ti_zh/analog/webench/overview.page

网友C:
看看datasheet 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支持一下新人, 借助 德仪的 WEBENCH® Designer, 几分钟就轻松搞定.
建议楼主去学习一下. http://www.ti.co ...

WEBENCH只支持先输入参数,再自动设计,如何才可以选定指定的芯片,再用这个芯片进行设计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EBENCH只支持先输入参数,再自动设计,如何才可以选定指定的芯片,再用这个芯片进行设计呢? ...

是的, 在 webench 给出的方案中找到你想要使用的芯片, 就可以看到图纸和相关器件了

网友D:
WEBENCH® Designer设计出来的电路有的电容电阻不是常用的,比较哪买到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支持一下新人, 借助 德仪的 WEBENCH® Designer, 几分钟就轻松搞定.
建议楼主去学习一下. http://www.ti.co ...

我去看看这个软件,一直只听见宣传,基本没用过,看看好用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WEBENCH® Designer设计出来的电路有的电容电阻不是常用的,比较哪买到啊

用的应该都是标准的电阻和电容吧。可以去力创商城看看。

网友F:
WEBENCH® Designer比较好用

网友G:
WEBENCH® Designer设计出来的电路有的电容电阻不是常用的

有同感啊,想上图的46.4K,1.21K,11.3K的电阻都不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