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输出纹波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6-02-19):
  如题,在进行电路的设计当中,经常会看到一些选用的芯片有电压输出纹波的参数的,特别是电源设计相关的芯片的,我想问下该电压输出纹波具体是什么?对电路的设计产生什么影响的?

楼主:
查了下网上的资料的,,
纹波就是一个直流电压中的交流成分。直流电压本来应该是一个固定的值, 但是很多时候它是通过交流电压整流、滤波后得来的,由于滤波不彻底,就会有剩余的交流成分,即使采用电池供电也会因负载的波动而产生波纹。事实上,即便是最好的基准电压源器件,其输出电压也是有波纹的。

楼主:
但是还是不太清楚的,纹波是越大越好还是?大家伙们给帮着解决下的啊,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还是不太清楚的,纹波是越大越好还是?大家伙们给帮着解决下的啊,谢谢! ...

纹波越小越好。越小电压中的交流成分越小,直流电压越纯净

网友B:
纹波的害处:
1、容易在用设备中产生不期望的谐波,而谐波会产生较多的危害;
2、降低了电源的效率;
3、较强的纹波会造成浪涌电压或电流的产生,导致烧毁用电设备;
4、会干扰数字电路的逻辑关系,影响其正常工作;
5、会带来噪音干扰,使图像设备、音响设备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C:
看来纹波的危害是挺大的。

网友D:
纹波是对交流信号整流的不够干净

网友E:
有标准的, 一般是纹波要小于2%, 假如你设计电源最好是达到1%。  纹波超过范围后 IC 会工作混乱, 往往不停复位,有些IC 开始还工作正常,最后就不正常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纹波的害处:
1、容易在用设备中产生不期望的谐波,而谐波会产生较多的危害;
2、降低了电源的效率;

全面

网友G:
这个还是采用滤波设计的尽量处理掉的吧

网友H:
纹波直意理解为直流上的交流分量大小,实际应用中交流分量越小越好,此参数尤其在ADC采样电路中比较突出。

网友I:
这个需要添加相关的滤波器件的

网友J:
这个容易对信号造成干扰

网友J:
可以加个滤波电路试试看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查了下网上的资料的,,
纹波就是一个直流电压中的交流成分。直流电压本来应该是一个固定的值, 但是很多时 ...

纹波处理不好的话会影响设备系统的正常运行的。

网友L:
纹波说白了就是电源的干扰信号的。

网友M:
这个用小波纹的电路

网友M:
可以通过滤波电路进行滤波。

网友N:
影响你的电路工作

网友N:
干扰信号的采集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