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飞思卡尔Android4.4.2系统HDMI输出分辨率问题

楼主(2016-02-19):
各位好:
     我们公司自己研发的一块飞思卡尔Android主板,用的是freescale I.MX6芯片。现在客户需要我们在设置->显示下面做多项HDMI分辨率输出。像
2016-2-19 15:24 上传 的一个输出界面,坛里的那位大神做过,还望指点一下啊。

网友A:
你是指hdmi支持的内容 还是app的东西. app的东西没做过,
hdmi的话, 你可以去/sys/class/graphics/fbx (一般情况下是fb0或者fb3)
直接cat modes 就可以得到列表内容.  但是你的app实现 对你来说 应该不难.

网友A:
如果要设置某种输出格式, 直接从modes里面得到的内容选择一种  然后 echo  <模式> > m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指hdmi支持的内容 还是app的东西. app的东西没做过,
hdmi的话, 你可以去/sys/class/graphics/fbx (一般 ...

谢谢您的指点  我也一直也是搞底层 对APP的东西 说实话 不是很懂

网友B:
那都是上层搞的东西,得修改framework的内容,我也是搞底层的,不懂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