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PMOS

楼主:
P MOS管这样接,R17接GND。电源是个12V,100HZ,10%占空比的PWM,理论上PMOS输出的应该为0V,但是仿真结果居然是那样。搞不懂哪里来的最高5V,最低-4V的电压。奇怪的事情

楼主(2016-02-19):
仿真图

仿真图

仿真图

楼主:
谁能解释下这是问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谁能解释下这是问什么

把示波器接到v1处,看输入是什么波形

网友B:
估计是sd间电容构成微分电路了,你把波形拉开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示波器接到v1处,看输入是什么波形

V1处就是10%占空比,频率100HZ,低电平0V,高电平12V的PWM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