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LDO减小纹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2-19):
我也想弄明白,不过呢,你记住这个应用就行了,不再多问。

网友B:
粗略的说就是:输入变大,输出一旦变大一点,反馈迅速将输出调小;输入变小一样。这样是不是就把输入波动导致输出波动的大小减小了,所以就减小了纹波,再往细节分析,比如定量分析减小多少就搞不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略的说就是:输入变大,输出一旦变大一点,反馈迅速将输出调小;输入变小一样。这样是不是就把输入波动导 ...

一句话,因为他有负反馈使得输出电压保持一定,但是这个电压肯定比电源输出端的电压来的低些!!是不是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句话,因为他有负反馈使得输出电压保持一定,但是这个电压肯定比电源输出端的电压来的低些!!是不是啊 ...

网友C:
开关电源是靠占空比积分成模拟量,LDO直接出来就是模拟量。

网友D:
看LDO的抑制能力,实话告诉你楼主,很多一般的LDO在几百KHz以上的抑制能力很差,起不到什么抑制作用

很多人加的这个LDO想减小噪音基本没什么卵用

网友E(点评):
对。 LDO抑制噪声能力有限。还有,线性稳压电源总类很多,通常非LDO(比如L7805、LM317)抑制噪声能力比LDO更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看LDO的抑制能力,实话告诉你楼主,很多一般的LDO在几百KHz以上的抑制能力很差,起不到什么抑制作用

很多 ...

稍微有点品牌的LDO,规格书中都会给出PSRR的曲线,这个曲线基本都是实测出来的,比如下面这个,是SGM2019规格书的:
100KHz到1MHz频段,PSRR变化确实相当大

网友G(点评):
这是真正搞技术的达人呀,有图有真相!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稍微有点品牌的LDO,规格书中都会给出PSRR的曲线,这个曲线基本都是实测出来的,比如下面这个,是SGM2019 ...

为什么100KHz到1MHz的抑制能力没有接着下降反而上升呢,实际上是到了这么高的频率,LDO等效输出电阻较大,和电容构成了RC滤波电路

如果电流不大,那索性来个RC滤波也行

网友F:
PSRR跟LDO内部设计的反馈稳定环路有关系,特别设计的LDO,高频段下PSRR也是可以做到很高的,只是成本比较高哈
还是那句老话,一分价钱一分货,想要好的性能,就要花费相应的成本

网友H:
LDO的反馈速度比DCDC电源的反馈速度快,所以反馈的结果更稳定,纹波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