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航自动化学院 硕导情况 哪位大神知道

楼主(2016-02-19):
北航自动化学院 硕导情况  哪位大神知道  软妹子一枚  正准备复试 想提前联系一下导师  谢谢啦

网友A:
本栏目前版主赤铸是北航的老师,就是不大常来……导师情况,其实根据招生简章和校方官网查询,应该可以做到**不离十了。

网友B:
在这里几乎闻不到吧

去内部论坛,或者找同学更靠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栏目前版主赤铸是北航的老师,就是不大常来……导师情况,其实根据招生简章和校方官网查询,应该可以做到 ...

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这里几乎闻不到吧

去内部论坛,或者找同学更靠谱啊

都在打听ing~~

网友C:
找师兄师姐最靠谱

网友D:
我是北航机械的,不懂自动化系情况,不过在北航官网或研究生院应该可以查到导师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