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STC单片机内部FLASH

楼主(2016-02-19):
有个产品,接2台电脑的串口,从其中1台电脑的USB口取电,用着用着就莫名其妙的烧STC单片机。单片机正常工作时检测数据区有数据吗?没有的话,长鸣等待接收串口数据。有数据,保存到FLASH,然后正常工作。烧CPU的板子现象是没有数据,但接到串口数据后,不能保存到FLASH。已经烧了2块板子。怀疑是两台电脑的地线有问题,现在临时解决办法是把两台电脑接到一个插排上,插排上的地线不接。但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次两台电脑离着近还行,若离着远如何解决?

楼主:
忘了说一点,临时解决办法还有没用电脑的USB取电,用了一个5V的电源适配器。

网友A(2020-11-02):
两个拖线板地线电压不等电位引起

网友B:
不一定坏了吧,
可能是FLASH操作的代码有问题

网友C:
串口加隔离模块 即可解决

网友D:
有没有怀疑是电脑串口的电压纹波太大呢?我以前就是这样的问题,当然共地也是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