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助,非常奇怪的现象,Nmos管驱动

楼主:
电路图是这样的   当单片机给高电平时,Nmos管导通,电机应该会转动。然而当我给高电平时,栅极处的电压为低电平,我焊接了好几块板子,一块是正常的,2块不正常现象如我上述。我以为有可能是100K的电阻分流了,但是结果栅极还是低电平。mos管的型号是09N03LA

网友A(2016-02-19):
IO内部有没有上拉?

网友B:
先测R6的左边,看是高还是低?如果是高那问题就在R6和R6后面,如果是低那问题就在前面不在MOS这一块。

楼主:
自己已经解决,是因为驱动电流不够,加了三极管放大电流,电机正常启动,单片机输出电流过小,虽说mos管是电压型控制,但是太小电流还是不能驱动mos管。

网友C:
标准 51 的 IO 端口, 输出低电平还是有点能力的, 但高电平输出能力很弱! 如果是 P0口, 那基本没有高电平驱动能力
可以用 PNP 三极管作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