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如何选择频谱仪、失量信号发生器?

楼主(2016-02-19):
    开发微功率无线模块,如何选择频谱仪、失量信号发生器?

    我在选择仪器时考屡以下几点:
    1)   测量准确。只有稳定、准确的测量,用数据来进行改进产品,提高产品的性能
    2)   ISM频段:一定满足现有项目(425–525 MHz)要求,尽可能满足ISM(868MHZ、915MHZ、2.4GHZ)频段的要求。
    3)   稳定可靠。稳定性能一流,老化率低,精度高。
    4)   可扩展应用性能。
    5)   尽量满足国网测试要求。
    6)   项目价值和投入是否成正比。
    7)   资金。

    我有个疑问:是否考屡频谱仪与信号发生器的功能可扩展性? 还是只是最低满足现在项目的要求即可。或者找一些替代测试方法即可。

    如测信号灵敏度的信号发生器N5172B 20多万,但如果选择N5171B则 10万多即可。N5172B是失量的,可扩展性强,比如可以用于产生OFDM信号,而N5171B只是模块信号源,也只能用于当前项目了。

    如何选择呢?你们所有的仪器是什么型号呢?

网友A:
看了看,帮不上忙:lol

网友B:
我考虑的问题很简单。手里有什么就用什么
   重庆开     cqkfpiao.wikidot.com
   重庆 公司  cqfpgs.wikidot.com
   湖北  hbdkfpiao.wikidot.com
   安徽  ahdkfp.wikidot.com
   河南  hndkfpiao.wikidot.com
   河北  hebeifp.wikidot.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考虑的问题很简单。手里有什么就用什么
   重庆开     cqkfpiao.wikidot.com
   重庆 公司  cqfpg ...

公司里,啥都没有,正考虑购买呢。

网友C(2016-03-29):
月运城fdgf

网友D:
迈昂科技R&S华南区授权代理商

网友E(2016-07-07):
目前普源的射频信号源可以添加矢量模块,GFSK,FSK,MSK等都可以支持到,频段到3G,6G都有,调制带宽也有保障,精度和5172B大概一个量级;缺点是矢量调制需要用到上位机下载波表到机器内部,且软件提供的数字调制方式也有限。
如果觉得5172B太贵可以考虑下。

网友F:
考虑以后该仪器是否经常使用,如果以后不经常用到,买满足当前需求的即可

网友A:
我也准备入手

楼主(2016-09-25):
引用 网友E:
目前普源的射频信号源可以添加矢量模块,GFSK,FSK,MSK等都可以支持到,频段到3G,6G都有,调制带宽也有保障 ...

最终还是决定买国外的产品。国内的东西,还是要努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