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DK实时查看全局变量

楼主:
我刚开始学习stm32,使用MDK时,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在调试状态下,要想程序一边运行,一边实时随着程序而动态显示全局变量值,实现实时查看一个全局变量,(而不是类似于watch窗口那样只能先暂停,再查看变量)。

这个功能在IAR中有quick watch,他可以在调试状态下,实时显示一个全局变量的值,还可以随时更改这个变量值。

问:MDK中是否有这样的功能?有的话如何设置?

希望知道的朋友们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2016-02-19):
mdk也有啊,当进入调试模式的时候,在右下方会显示变量的变化的

网友B:
正常的情况是程序暂停了,才能看变量的值。程序跑的时候看不到变量值的。

网友B:
正常情况都是断点暂停后,jtag才能读取全局变量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k也有啊,当进入调试模式的时候,在右下方会显示变量的变化的

它不能实时显示变量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都是断点暂停后,jtag才能读取全局变量的值

好吧,那只能这样用了。

网友B:
在调试模式,当暂停后调试器才可以去读取寄存器的内容,所以你工作的时候是不可以的。

网友C:
你用debug就行了啊,里面就可以实时显示当前的变量及寄存器的值

网友D:
按照下图操作,调试状态变量实时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