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用AD画板这里为什么会变绿了?

楼主(2016-02-19):
文件是从PADS转过来的,现用的软件是AD6.9,焊盘布线后就变绿了,明明网络是一样的,过孔放在空的地方也会变绿.
貌似传不了图片.

网友A:
绿了基本是DRC错误,具体的看图说话

网友B:
电器检查错误了

网友C:
DRC检查错误!按一下键盘上的字母L,就可以调出控制面板,然后去掉DRC那个勾就可以了。

网友D:
在绿色上右击可以查看违反了什么规则

楼主(2016-03-23):
根据大家的提示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B: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心得与体会的。

网友B:
分享一下相关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