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5 SPI3 发送数据错位

楼主(2016-02-19):
今天配置了105的SPI3     PA15 PB3\4\5
配置部分程序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NoJTRST,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
        /*W5500_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5);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3,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3, ENABLE);

        但是发送数据错位   我发送数据0x00 0x00 0x04 0x80
        但是我用逻辑分析仪看发送出来的数据有错误为0x01 0x02 0x07 0x80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的

逻辑分析仪看到的数据

逻辑分析仪看到的数据

网友A:
你用示波器测试一下,看看是不是还错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示波器测试一下,看看是不是还错位

只有一个模拟示波器,看不出来

网友B:
多发几个值看看   波形看好像是采样波形偏了一位   CLK常态低,第一个跳变沿采集(你设置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好像是上升沿处采集,你点的是下降沿,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你试试上升沿。如果CLK常低,你想下降沿有效 应该是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第二个跳变沿有效。手册的SPI时许好像有这四个状态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发几个值看看   波形看好像是采样波形偏了一位   CLK常态低,第一个跳变沿采集(你设置的 SPI_InitStruct ...

试过了,第二个下降沿采集数据仍然不对,困扰好几天了    好几种情况都试了

网友C:
也许是噪音带来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许是噪音带来的问题?

额~~~~这个应该不是吧

网友D:
SPI不可能发出这样的波形。
可能没配置好,或者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