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求: M4上USB复合设备的方案

楼主(2016-02-19):
USB复合设备的方案, 不是组合设备

网友A:
复合设备是不是hid+cdc+msc之类的啊

网友B:
基于NUC505,将附件中文件放到BSP_NUC505_v3.00.003\SampleCode\StdDriver 编译

通过不同的interface和 endpoint 实现复合设备。 详见附件。

网友B:
USB复合设备双接口鼠标+键盘

网友C:
composite device是组合设备,compond device是复合设备
单单新塘的M4无法实现复合设备

网友D:
原来复合设备和组合设备不是一回事啊。。第一次懂。

网友E:
新唐有没有hid cdc以及msc同时工作的复合设备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composite device是组合设备,compond device是复合设备
单单新塘的M4无法实现复合设备

复合设备和组合设备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于NUC505,将附件中文件放到BSP_NUC505_v3.00.003\SampleCode\StdDriver 编译

通过不同的interface和 e ...

这个编译好像有问题。
S_USBD_INFO_T gsInfo = {
    gu8DeviceDescriptor,
    gu8ConfigDescriptor,
    gpu8UsbString,
    gu8QualifierDescriptor,
    gu8OtherConfigDescriptor,
    gu8UsbHidReport,
    gu32UsbHidReportLen,
};
其中 gu8UsbHidReport, gu32UsbHidReportLen 会引起错误。

..\descriptors.c(336): error:  #144: a value of type "uint8_t **" cannot be used to initialize an entity of type "uint8_t *"
..\descriptors.c(337): error:  #144: a value of type "uint32_t *" cannot be used to initialize an entity of type "uint8_t *"

何解?

网友G(2016-03-20):
我也想问一下组合设备和复合设备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4-22):
搞了很清苦, 终于把 transfer + mouse + keyboard 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