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LM2596

楼主(2016-02-19):
LM2596_ADJ,输入29V,输出13V,输入电容100uv,输出电容220UF,电感470UH,
无论怎么调节负载,电流最大1A,负载过小的时候,输出电压直接拉低,输出不正常,我感觉这种BUCK电源输出电流跟输入输出压差大小没太大关系啊,
把输入调节到15V,输出调节在13V,电流可以调到接近3A,
求解,如果只能低压差输出接近3A,跟线性电源芯片有啥区别??
中间按照手册,把电容电感改为100UH,100UF,没效果,,版主版主

楼主:
LM2576一样效果,用了个LM2576_12V的,输入电压超过一定值,输入电流快速降为0.输入电压还没超过20V,我买的2576跟2596都是HVS支持60V输入的,不科学啊

网友A:
可能ic挂了,再买一片换上吧,呵呵。

网友B:
电感470u明显太大,出3A的话根本不需要这么大的感量
另外注意电感饱和电流能否满足要求(470uH电感要做到3A以上饱和电流不容易),是否温升过高(2596效率太低,29V转13V/3A损耗估计大得惊人)

网友C:
我们家的XRP76203可以有!

网友D:
电感饱和

网友E(2016-04-05):
2596手册标配30uH电感。
2576标配电感100uH。